手机拍的照片太大 如何把照片压缩至矿石能上传的大小

楼主(2018-09-20):
还有网络图片位置  这 怎么使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 很简单,

右键点图片 -- E(选编辑) -- CTRL+W  -- 水平输入50,垂直输入50(TAB,50,50) -- ENTER -- CTRL+S

这样就将原图绽放为50%了.
不要用鼠标,熟练操作的话2秒钟以内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 很简单,

右键点图片 -- E(选编辑) -- CTRL+W  -- 水平输入50,垂直输入50(TAB,50,50)  ...

谢谢 我去试试看

网友B:
微信里过一下就小了
网图位置就是那图的http贴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里过一下就小了
网图位置就是那图的http贴上就行

懂了谢谢

网友C:
顺便求教,哪位大神能推荐一款压缩图片大小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求教,哪位大神能推荐一款压缩图片大小的软件

画图和word

网友:
基本上要保证大小合规,又要保证细节不丢失,软件都很难做到这点

网友:
PhotoZoom.Pro 可以解决图片方向问题 可以随意编辑分辨率  不过POJIE版很难找到

网友:
用的QQ影像,非常不错的软件,一直在用,可以压缩照片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求教,哪位大神能推荐一款压缩图片大小的软件

我一直用这个,小巧、免安装。

网友(2018-11-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dows 很简单,

右键点图片 -- E(选编辑) -- CTRL+W  -- 水平输入50,垂直输入50(TAB,50,50)  ...

我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
用微信转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脑,台式机自带图画,就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