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我们用的3DQ在线路图中应该画成图中的哪一个?

楼主(2018-09-20):
如题,网上查看资料时看到的,不敢确认应该是哪一个,发坛上求教,哪位老师帮讲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A:
3DQ因为是双栅极,所以有四只脚,只要第三个符号图上增加一个G极就可以了。所以,上面三种都是单个栅极的,所以都不能算对。

网友B:
按图3耗尽型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Q因为是双栅极,所以有四只脚,只要第三个符号图上增加一个G极就可以了。所以,上面三种都是单个栅极的,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3耗尽型来画。

谢啦雷老师,看来俺原先的图有的画的不对喽。 正好再求问您一问题,手头有一个300/50P的可变电容,想用在中波段535-1605KHZ频率范围,可用网上LC谐振计算器,电感取值怎么也算不好,不知这只可变还能否直接用于中波段矿石机使用,线圈电感量该如何取值?谢谢!

网友A:
你好,如果按照你的这个电容来计算,可变的最小值偏大了,标准情况下,最大值为最小值的九倍,所以,如果留有余量和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最好选择最大容量为最小容量十倍的可变,你这个最大容量为300P,最小值应该为30P左右比较好,这样就能基本上设计中波范围内,如果你用手头的这只可变,也是可以的,只是否只能包括部分的中波范围。不能完全达到中波范围。那电感量的选取就看你偏向高端还是低端了。你这个电感值没法计算包括中波范围就是这个道理。频率比是一比三,电容比就是一比九,你这个变比达不到,如果按照最小值50P,要想满足中波频率范围,最大值应该为最小值的九倍,即450P,这个是理想情况,实际因为分布电容的影响,变比可能达不到九,可以应该选择变比接近十左右的可变更适合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按照你的这个电容来计算,可变的最小值偏大了,标准情况下,最大值为最小值的九倍,所以,如果留 ...

谢谢版主!能否通过串联一个电容的方法解决?

网友A:
你好,你假设串联一个跟最大值一样的固定电容,那结果是最大值为原来的一半,最小值基本上原来的可变最小值确定。这样电容比反而越发变小了,如果并联一只,当然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假设串联一个跟最大值一样的固定电容,那结果是最大值为原来的一半,最小值基本上原来的可变最小值 ...

哦!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