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757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20):
自己的德生PL757前天突然没有了显示,就像没有安装电池一样。而正常情况是关机时显示时间,开机显示频率。测电池电压正常,外接电源接上也没任何显示,凭直觉是控制电路晶振没起振,于是决定拆开机器来看看。
这个机器比较好拆,仅有一颗螺丝钉,拆下后用口较薄的一字起子或刀片小心撬开塑料扣件就将前盖盒后盖分开了。注意别把塑料壳撬出太多痕迹了,影响美观。测量电路板上电源相关点,印制板上电源电压正常。
显示屏下面就是75KHz晶振,用尖头烙铁将两个焊点重新焊了一下,不合上前后盖的情况下也能装上电池,好了,有显示了。证明是晶振没起振,马上在淘宝上订购了20个,天猫店铺买的,3.1元10个,运费都8块,20个晶振还没运费贵。多买点方便以后做实验吧,反正自己堆积的各种配件也不愁多这点东西了。
装好机盖,不出所料果然没过一个小时又没显示了,晶振必须换。

今天有些闲暇,估摸着把两个18p震荡电容也换了吧,这两个电容Q值如果降低也会不起振。
又拆,主控板不拆线的情况下能翻过来,有块屏蔽铁皮不好拆,红圈处被焊接在了电路板上,取的时候小心别弄坏覆铜箔。
看到两个谐振电容了,C84和C85,用全新的换上。拆的时候可以用烙铁头少许蘸些焊锡,在烙铁头上还有松香冒烟的情况下同时接触贴片电容的两个焊点,这个贴片电容有胶粘在电路板上的,烫化两端焊锡的同时用尖嘴镊子推一下电容就取下来了。
换上后用棉签蘸无水酒精清洗掉松香,比原装的电路板还好看,呵呵。装好机壳,安装上电池,不显示,看来还是慢慢等晶振到了再弄吧。

网友:
哈哈,我的757也有这个问题,出故障时好像没电一样,打开来修,有时又好了,你如果换晶振有效,我也试试。

网友:
别修了。我那能听的才几十元

网友:
试试复位按钮。

网友A:
晶振还没到吗,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还没到吗,坐等更新。

昨天快递放门卫,今天去拿来换了,好了。如果换了都还不好那就该怀疑集成块了,外围元件都换完了还不起振。不过如果换了都还不起振,我会回头去用电桥测试电容Q值,和用一个CMOS反相器构成一个震荡器实测晶振能否起振,之后再怀疑收音机集成块。

网友:
75kHz晶振, 说明PLL芯片很有可能是LC72137

上次买村田陶瓷晶振, 也顺便买了几个日产75kHz

网友:
楼主水平高,这个也能修好。

网友B(2018-10-26):
好了没?为什么我的有显示,也正常工作,就是屏幕上所有的字符同时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没?为什么我的有显示,也正常工作,就是屏幕上所有的字符同时显示出来,

您这个问题不是控制电路没起振,而是送到液晶屏的信号紊乱所致,造成这个紊乱的基本不是控制电路的问题,而是连接件接触不好或连接件各个脚之间有污物造成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时序不对。还有就是液晶屏自身的问题,被挤压遭到损坏。个人观点,我暂时想不到其他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问题不是控制电路没起振,而是送到液晶屏的信号紊乱所致,造成这个紊乱的基本不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

在拔掉显示板和主板的插头后,显示板电压开始降低时能看到屏幕全部显示的内容能正常显示了,而且清晰。屏幕上所有字符全部显示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降低驱动电压试试?

网友(2020-11-29):
看看维修结果

网友:
我的PL757,前壳上方的卡扣拆断了,不了解机子结构就动手,结果……,

网友(2022-01-28):
今天挖一下,最近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我把Q20,Q21,Q22电路替换成了3.3v稳压块,机器就好了。不过电压低于3.2v,就不能播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