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f63万用表 故障

楼主(2018-09-20):
求助  mf63万用表 故障现象  dc档、电阻档 不能测量    放大器调零正常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个图您自巳对下,可能那根触片短接线脱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您自巳对下,可能那根触片短接线脱焊了吧

好的 谢谢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直流5uA档与50uA档可正常。这两档是基础,正常以后其它才能谈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直流5uA档与50uA档可正常。这两档是基础,正常以后其它才能谈得上。

好   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您自巳对下,可能那根触片短接线脱焊了吧

谢谢已修好      1.5v正极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修好      1.5v正极断线

庆祝下,握手

网友(2018-12-02):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