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哪一种说法对

楼主(2018-09-20):
一般的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我喜欢搞成反相放大,然后同相输入端接1/2Vcc,这样输出就在1/2Vcc上下摆动了。也就是说偏置电压=输出基准线的电压。
但是我看到了一本外文运算放大器的书,上面说运算放大器也放大直流偏置电压,也就是说,要用1/2vcc除以放大倍数,得出来的值才是偏置电压,我试着做了实验发现并非如此。请问到底哪一种对?连百度都众说纷纭

网友:
从运算放大器外电路结构的本质上来说,双电源的地,就是单电源的偏置。

楼主:
从电路分析上,书上的说法也说不通,直流只能说被反馈回去,然后引起工作点改变。而不会放大。但是为什么会有书上的这种说法?而且书的作者是个30年工龄的外国运算放大器工程师,难道他错了?

网友A:
运放其实本就是单电源供电的,是人为的设置了个中点电位0。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就要考虑运算芯片是否适合单电源工作,4558/5532.。。之类不适合单电源供电脉冲放大工作,必须换成lm358/324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运算放大器就是直流放大器,确切地说,早期就是叫直流放大器,因为它就是为放大直流用的

我很好奇既然放大直流,为何不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单电源供电就要考虑运算芯片是否适合单电源工作,4558/5532.。。之类不适合单电源供电脉冲放大工 ...

我很不同意您的看法,单电源供电无非就是让输出从原来的正负电轨摆动变成了地和正电源电轨摆动,加上偏置电压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其实本就是单电源供电的,是人为的设置了个中点电位0。

但是单电源供电,基准电压应该设置成1/2vcc还是1/2vcc/放大倍数?反正我的实验告诉我是前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电路分析上,书上的说法也说不通,直流只能说被反馈回去,然后引起工作点改变。而不会放大。但是为什么会 ...

运算放大器就是放大直流器,只是单电源供电时,若输入电压很小,接近于0电压,运放芯片放大能力很小,几乎无放大能力。双电源供电时就正常了。运放芯片的输出电压是等于输入电压乘以放的倍数(负反馈后的放大倍数),至于单电源供电运放芯片的“偏置”是想“正输入电压(偏置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偏置电压)”?应该是调整芯片的“负输入电压”来实现“正输入电压(偏置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偏置电压)”。由于芯片的负输入接有负反馈电阻,所以,调节负输入电压的电阻要尽量的小,对芯片负反馈设置的放大倍数影响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好奇既然放大直流,为何不用三极管

一是一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难以做的很高。运放芯片可做成上万倍的放大倍数,芯片引入负反馈只需两只电阻,就可以完成人们需要的放的倍数,运放芯片可以把输入和输出电压设置为零电压,三极管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不同意您的看法,单电源供电无非就是让输出从原来的正负电轨摆动变成了地和正电源电轨摆动,加上偏置 ...

对于音频放大无所谓。但脉冲放大处理电路还是358,而5532之类单电源供电不行,无法完成直流脉冲信号处理。

网友:
抬到1/2vcc,其实就是双电源的原理了。

也可以不是1/2vcc;这与运放可接受 的共模电压范围有关。

好像LM358可以在单电源,接近GND附近工作。这是它的共模电压范围。

很多是不行的。

好像放大器的输入,如果是pnp对管的,因为需要下偏置,可以在GND工作的缘故?

网友:
但是我看到了一本外文运算放大器的书,上面说运算放大器也放大直流偏置电压,也就是说,要用1/2vcc除以放大倍数,得出来的值才是偏置电压,

这句话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用1/2偏置的原因。放大倍数是1,输出也是1/2;负输入端与正输入端直流电位都是1/2vcc。输出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