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6N7P的右特性到底是个啥样?

楼主(2018-09-21):
6N7P讨论得很热闹,用我的土炮测量了一下,可能是我测量有误,该管的右特性竞和器件手册上完全两码事,发此贴求认证
这是器件手册上的曲线图
这是我测量后用CAD画出的曲线图(两三极管中的A)
这是我测量的数据(两三极管中的B)
这是测量中的部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坐标都不一样,完全没有可比性。

要画成一样的纵坐标,估计就成一条粗线了
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主没多测量几只管子试试?也许是你测量的这只管子老化了,只测量一只管子的数据毕竟说服力差多了。
这是我实做的电路部分截图,标注的电压都是实测值,根据实测值,在屏压225V、栅压8.3V这个工作点上,单管屏流大约是33毫安,还是很贴近手册上的曲线图的。

楼主:
测量了两只管,而且都是新管
谢谢

网友:
非常关注!咋回事呢?

网友B:
好奇怪,栅压增大20伏,屏流居然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栅压增大20伏,屏流居然没什么变化。。。。

我就是感觉奇怪

网友:
首先佩服楼主认真执着的精神!
说实话,我的感觉,在正栅压达到20V的情况下,屏流变化5ma左右,挺匪夷所思的!

网友:
按照电真空器件手册,测量同一只电子管甲1类放大工作情况的屏流和跨导,看看这两个参数如何?

网友:
这才是你需要说明的右特性。你用I -V曲线不能说明右特性,其曲线簇都在平面坐标的第一象限。

网友:
是不是测管过程中 发生寄生振荡了,我测管时就经常这样。 在屏极与栅极直接接入100~300P左右的消振电容,就不好有寄生振荡的干扰。

网友C:
怀疑栅压电路带负载能力差,电子管正栅压的时候,是有栅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栅压电路带负载能力差,电子管正栅压的时候,是有栅流的。

这个解释应该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