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式录像机显示输出可以和什么东西链接,只能是彩电吗

楼主(2018-09-21):
如题,有一盘录像带里面的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要看,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录像机,但是家里早没有彩电了,现在有曲面屏显示器一个,笔记本一台,液晶电视一台,这些东西可以和录像机链接做录像机的显示输出吗

网友:
液晶电视也是彩电啊。

网友:
二手硬盘录像机很便宜,把磁带内容拷到硬盘录像机里,数字化后你就会用了。

网友:
现在的液晶电视起码应该有一组AV输入吧?以前的录像机肯定有AV输出和S端子输出的。

网友:
可用转换器,如AV转VGA转换器,可连接到有VGA端口的显示器

网友:
拍照上图  录像机端口 液晶电视端口 AV端子就是红白黄3根莲花头

网友:
可以用转换器。。。。。

网友:
AV端子直接连接。

网友:
audio 、video信号。接液晶,投影都可以

网友:
以前的录像机,应该是 AV  ——一样插进液晶电视机的AV输入口,就可以呀

网友:
AV转VGA或者高清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