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完成的一平方大环线圈矿石机

楼主(2018-09-21):
最近天气略凉快了一些,正是制作矿石机的好时机好季节。正好弄到二个底脚座,用来支持大环线圈正好,大环线圈边长设计为一米,截面积正好一平方米。采用基本的场管检波电路,可变采用1100可变,调谐线圈电感量在80左右,分布电容就有约100P,所以,考虑这些,基本上能包括整个中波范围。经验制作完成后,放在四楼实验室窗户边试验,收到一个台,晚上多收一些,电台应该在百公里以外,因为没有本地电台,所以,接收效果还是可以的,等空了再放到七楼顶部收听,看看效果。先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矿机狂人,不断有新品

网友:
好,听着矿机,望着明月,美妙无比,祝中秋愉快。

网友:
矿石机理论太简单只有天地线,线圈,可变,检波器加耳机。随着城市化高楼林立,高层住家要架条好天线有时很困难。楼主试装的大环中波天线,而天线和线圈合一又为矿机爱好者提供了新的试装素材。中秋节快乐,举头望明月,低头试矿机。

网友:
中秋的大环矿石机不错,美妙无比。

网友A:
贺中秋,大环收音机,牛!
俺想弄个磁棒的无天地线接收矿石机,版主给推荐个线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贺中秋,大环收音机,牛!
俺想弄个磁棒的无天地线接收矿石机,版主给推荐 ...

你好,如果采用磁棒无天地线矿石机,就要磁棒的直接接收能力收听,在电台足够近,信足够强的情况下当然是可以的。但一根普通磁棒线圈相当于六七厘米口径的空心线圈接收能力。所以,建议做个口径二十厘米多的空心线圈矿石机,或者口径三四十厘米的空心线圈矿石机,这样的直接接收力要比单根磁棒矿石机强许多。口径也不至过大,我做过试验,在南京儿子家里用二十厘米口径的在接近窗户边就能收到三四个台,而用口径七厘米的就收不到台,所以,做无天地线矿石机时,最好对本地的电台强弱有个数,要不做好了也是啥也收不到。无天地线磁棒矿石机,估计凭经验在十公里以下可能可以直接接收到,在二三十公里以上的话,接收可能信号很弱,采用口径尽可能大些的空心线圈效果会更好,二十公里左右,二十厘米口径可以收得比较好,三四十公里要二十五厘米口径的才可能有好的一些效果,四五十以里至少要四十厘米左右口径,七八十公里的口径要七十厘米左右才有效果,等等也是个经验估计。电路图都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赞一个,电流多少?

网友:
明天晚上架到天台去,边赏月边听大环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采用磁棒无天地线矿石机,就要磁棒的直接接收能力收听,在电台足够近,信足够强的情况下当然 ...

谢谢版主详尽的讲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采用磁棒无天地线矿石机,就要磁棒的直接接收能力收听,在电台足够近,信足够强的情况下当然 ...

多大直径的线圈接收多远的距离,说的清清楚楚,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环确实大,底座设计成方便旋转的估计使用起来要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直径的线圈接收多远的距离,说的清清楚楚,好经验。收藏了。

以上只是经验上估计个大概,实际还跟电台功率和实际环境有关,只是个大体的距离接收范围,只能作参考,我也是通过制作大小不同的大环天线进行对比试验得到的经验估计。以供大家参考一下的。就担心会有人误解列出各种因素太较真,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
恭喜矿机版主又出新机,丰富矿坛,造福众矿友。提前祝中秋节快乐!

网友:
恭喜楼主(版主)完成一平方米大环线圈矿机。难得一见的力作!
祝矿坛版主和所有矿友中秋快乐!

网友C:
楼主,有空介绍一下,你这个大  天线  怎么绕,制作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几张照片,初步断定楼主是某理工大学的教授。从楼主的论调语气上,估算楼主大概年龄在六十出头! ...

版主应为中学教师,一看您肯定看图不仔细,第一张图,对面全是商户,而且高校实验室不可能这么随便的,装潢方面肯定也要优于版主所在环境

网友E:
请教楼主,怎样才能测出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怎样才能测出分布电容?

爱康木你好,空心线圈的分布电容可以采用估算法的和倒推测量法,估算法,就是多口径的线圈,分布电容就估算成多少,还是比较接近的,例如,口径五十厘米的空心线圈,分布电容就可以估算成五十P.以次类推,所以二十厘米口径以下的空心线圈,分布电容影响并不太大,只在口径足够大时,分布电容的影响才要考虑进去。而倒推,把绕制好的线圈和和一只可变电容或固定电容并联起来,用信号发生器,通过计算调谐频率和实际接收频率,二者的误差测量和计算出来,反推出分布电容,二种办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空介绍一下,你这个大  天线  怎么绕,制作的,谢谢

先用塑料管做一个支架,再绕上合适的匝数,间距一般二到三厘米左右,大环天线的分布电容比较大,不能忽略,可以多少口径的大环,分布电容就估算成多少,例如大环口径为八十厘米的话,分布电容就估算为八十P,这样应该用的可变范围就就是这个分布电容乘上九倍,再加上可变电容的最小值。这样电感量也就能确定了。可以采用电感表边测量边绕制,也可以计算确定。

网友F:
大环接收灵敏度应该很高,但选择性要底于磁环线圈,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环接收灵敏度应该很高,但选择性要底于磁环线圈,是这样吗?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电感小,电容大,谐振阻抗就小,即Q值也低,空有灵敏度,低选择性。

网友:
新颖,,,有讲究。

网友(2018-10-23):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以后多请大家多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