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菱宏光面包车电瓶

楼主(2018-09-21):
车子不经常用!前几天要用时忽然全车没电了!测量电瓶电压6v!充电后启动!用完车放了几天又是没电了!感觉电瓶5年了应该不行了。换了一个新电瓶。可是放几天电瓶又没电了!
请问哪里的原因?
原来车子安了GPS~我把他拆了,还是一样!测量拔掉钥匙静态电流40ma!新电瓶40ma应该不至于2天没电吧!

网友:
好好查一下整车的线路

网友:
停车电流40mA,差不多一昼夜耗掉1AH容量。如果电瓶容量40AH,加上自放电也应该能撑一个月,估计是新电瓶没充满。应该同时检查一下充电电路和电压调节器整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这个很麻烦

网友:
我的车两年电频就换了

网友:
长期不用的车 全车断电最稳妥,

网友:
老爷车亏电故障先更换发动机接地线辫子,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防盗器十分致命。另外我发现微型的门灯开关质量不怎么好。有很多用时间长会出现漏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好坏,我的车电瓶满两年果断换。新电瓶的启用日期我标在电瓶标签上

您这也太奢侈了吧?还是用车环境比较差?我们单位有台车就是上下班接孩子用不跑长途电瓶还用了三年多呢。

楼主:
经过仔细排查~是我改装的功放有时候不能关机!电流2a!有时候能关机~电流就是40ma!后来我把功放的常电从电瓶改接到了acc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