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源变压器高压短路故障

楼主(2018-09-21):
各位老师好,我的胆机电源变压器高压部分短路了,之前短路过,加大了线径,这次听了三个月吧又短路了。5z3p整流的。我是纯手动缠的线圈。除了变压器本身故障短路,还有什么原因能造成变压器高压部分短路吗?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
这种变压器输出电压高首先双线并绕万万不可取,绕制线圈最好采用层间垫绝缘排绕法并且绕一层就刷一遍绝缘漆,这样就不会击穿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除了双线并绕,有别的办法吗

双线并绕,如果中心抽头,线间电压就是交流对地电压,大约在二、三百伏特,一般漆包线的耐压不能保证可靠绝缘。
全波整流双绕组,可以先绕一组,密排绕,放好层间绝缘。然后再绕一组。只要圈数相同,电压就是一样的。尽管两个绕组的直流电阻可能有点差异,由于电流不大,影响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如果追求完美,也可以把骨架分成两半,使两个绕组平行,这样直流电阻就可以基本相同了。

网友:
高压双线并绕不可取

网友A:
漆包线如果质量没问题,绕线时需要戴线手套,手上的汗会腐蚀漆包线。
确实 还有就是二楼说的,双绕组并绕,击穿的可能性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就是用手一圈一圈缠的。双线并绕250v高压。每次都是高压短路,一共重做了三次,都是听上一段 ...

戴手套,别并绕,然后浸漆。就可以用很久很久啦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双线并绕呢?这是你的电牛频繁短路的主要原因。对于胆机这么小的电流,一线到底中间抽头又简单又省事,如果非要讲究绕组阻值对称的话,把高压分边绕,也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
双线并绕高压绕组,发烧误入歧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高压是双线并绕的

这就是短路的原因。
高压绕组用双线并绕,人为增大了短路机会。

网友:
自己绕的牛这么容易短路,还是第一次听说,估计线的质量有问题,怀疑为山寨货。

网友:
短路与线径关系不大,可能是使用旧线,绕制过程漆包线打结,中间有接头等。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高压是双线并绕的

网友:
楼主用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亲身验证了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双线并绕工艺的不可靠。

楼主:
高压除了双线并绕,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如果质量没问题,绕线时需要戴线手套,手上的汗会腐蚀漆包线。
确实 还有就是二楼说的,双绕组并绕 ...

谢谢老师,我就是用手一圈一圈缠的。双线并绕250v高压。每次都是高压短路,一共重做了三次,都是听上一段时间就高压短路。我以为是我设计电路的事呢。电源变压器发热也正常,就是爱短路,可能是绕制的事吧。用电子管整流,能用别的办法绕制吗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