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车进行时山寨导航功放芯片更换为先锋PA2030A、加装大电容滤波提升整车音质

楼主(2018-09-21):
人的诉求总是永无止境的,继上次DIY后门原车喇叭提升音质后,又继续开始折腾起来,哈哈。。。。。。。本人电路是个半桶水,拆机查阅相关资料和帖子,在TDA7850和先锋PA2030A之间权衡了许久,最终选择了后者,同为场效应管功放芯片后者的输出功率高达60w比前者要大最重要的是极少有假货。前天淘宝下单昨天到货就开干了。

拆掉IC前留念一下、廉价的TDA7388功放芯片、BD8811FV音频芯片、3300uf滤波电容找了半也没看见运放山寨货缩水真厉害

TDA7388特写,字迹都看不清

热风枪温度最高风速最高半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拆出来了

开始安装电源滤波电容红宝石极品大电容,呵呵。高度不合适只能躺着了

背面并联一个威马63v 0.47uf无极电容

配件安装好了准备装机

一次成功

其实网上有很多改芯片的帖子,本人也是临摹临摹,折腾折腾  呵呵.........谈一下感受吧,改之前高音还是不够通透低音下潜不太够比较生硬,改完后高音的很亮很通透、低音深沉富有弹性。很完美的改造。有想改造的朋友可以动手了。

网友A:
我换了个安卓系统的车机,声音不是一点点难听,简直无法听,是不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B:
功率大不一定声好,汽车的电器环境和室内的电器环境有很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个安卓系统的车机,声音不是一点点难听,简直无法听,是不是功放的问题?

换了会有挺大的提升,至少我的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不一定声好,汽车的电器环境和室内的电器环境有很大区别

晶体管功放和场效应管功放芯片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想要效果好还是上功放吧,把信号引出来

网友C:
光改功率不会有太明显的提升的。这个解码,这用料估计是摩不出来的

网友D:
那个PA2030总感觉是某IC打磨的。
先锋有IC生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PA2030总感觉是某IC打磨的。
先锋有IC生产能力?

你看到的应该是TDA7388新的没有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改功率不会有太明显的提升的。这个解码,这用料估计是摩不出来的

受原车喇叭等硬件限制是不可能和专业的比较的,个人感觉比没改之前好很多,

网友:
这几天也正在折腾我的导航,加滤波电容7388换7854确实有效果。加装旋转编码器调节音量(破车没有方控,触摸屏调节不方便),ACC加电容启动不重启导航,最后需要解决收音灵敏度问题,慢慢折腾吧!

网友A:
我换了安卓的车机音质实在无法听,其实我对音质也不是要求很高有音乐就行,这是和原来的导航机相比的,原来的导航重量都比新换的安卓机重了一半。
楼主说换功放来改善,我是买了一个成品的功放板自己做了铝盒接好电源、喇叭和音频信号线,这样是绕开了原机的功放,效果是比原机的好一些,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安卓的车机音质实在无法听,其实我对音质也不是要求很高有音乐就行,这是和原来的导航机相比的,原来 ...

独立好功放肯定比原机功放要好,但好的音质是需要相互匹配的,比如有些车受原车喇叭条件限制再好的功放也发挥不出来,DIY目的就是享受一个过程,获得一种成就感。

网友E:
我装的科骏达导航也是7388的,自己换了7850,电容没换,觉得本来是蓄电池供电的,问题不大,换7850后音质改善蛮大的

楼主(2018-10-24):
引用 网友E:
我装的科骏达导航也是7388的,自己换了7850,电容没换,觉得本来是蓄电池供电的,问题不大,换7850后音质改 ...

导航有运放电路的提升多一些,可惜我的没有不然可以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