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国人通信 SGR-W500-N82B 无法登陆

楼主(2018-09-21):
上周本坛买了一个新的国人通信 SGR-W500-N82B  AP。
到手后复位没有反应,192.168.1.20也无法ping到。
折腾了半天也无法解决。
在网上搜索“国人通信 SGR-W500-N82B”,也没有解决方案,已经打算通过console使用超级终端登录了,不过太麻烦了,还得找usb串口。
在网上乱搜,终于找到《中国无线论坛»论坛›无线网络工程 - 详尽的无线工程资讯交流›无线网络工程区›SGR-W500-N83a 怎么进后台(公布方法)》,怀疑这个是瘦AP。
根据方法,使用网线连接到普通的路由器上,查看DHCP分配情况,这个需要SGR-W500-N82B重新上电,并等待时间长些。
看见有个匿名机器,分配的是192.168.xxx.105,打开IE输入https://192.168.xxx.105/,终于看到登陆界面了。
用户名 admin
密码 password
成功登陆后可以看到显示是瘦AP。
https://192.168.xxx.105/xxxx/xxx.cgi,修改为https://192.168.xxx.105/xxxx/testsap.cgi
显示输入AP型号“111”,确定后开始转换胖AP,这个转换时间也比较长,转换后IP会更改为192.168.1.20.
用手机能搜索到名字为grentech11n的wifi AP设备。
先到这里。再继续。。。

网友A(2019-02-17):
我手上有好几个国人的,试了你这方法都不行,接路由能看出来IP是192.168.1,101,但进不了,而且这玩意根本不能复位,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好几个国人的,试了你这方法都不行,接路由能看出来IP是192.168.1,101,但进不了,而且这玩意根 ...

好像复位键也要写在程序中的,不然再怎么按都白搭,换句话说,有时不希望复位键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复位键也要写在程序中的,不然再怎么按都白搭,换句话说,有时不希望复位键起作用

那意思就是要刷机了?不是说不用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