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59拆机牛可以用来做胆机电源牛吗?

楼主(2018-09-22):
手头有只J2459电源牛,不知道是否合适做胆机牛?做哪种电路的牛合适?请高手给个图纸。

网友:
做胆前级比较合适。做小功放功率有点小,交流高压300V偏高。

网友:
电压高电流小,适合给SRPP和串叠放大器等前级供电

网友:
2459的电牛参数如下:
初级用线0.25,绕1240匝,11层;次级高压组用线0.14,绕1850匝+1850匝9层+9层。灯丝组1,用线0.59,绕39匝,1层;灯丝组2,用线2X0.59,绕39匝,2层。
楼主查一下漆包线的载流量即可知道高压电流多大,根据高压电流自己选择可以做什么胆机吧。

网友:
勉强可以,我就用来做了6p1功放机,双声道的,功率调小一点

网友:
按外径0.14mm计算,2.5A/mm2,电流28.3m;3A/mm2电流33.9mA。
按铜芯直径0.14mm计算,电流分别为38.5~46.2mA。

网友:
印象中高压绕组是50mA DC。

网友:
勉强做个单声道

网友:
做6N1并管、6N7P并管、6J5等双声道小胆放这电牛还是没问题的,每声道一瓦左右的功率,书房等小场合听音合适。

网友:
可以做6F6单端,单声道的。

网友:
300V一整流就是400V,最终管子的屏压会达到350V之巨,如果这些小管子要用,可以想象输出牛的阻抗要达到10K甚至以上,这样的高阻输出牛能做好的不多,也不容易获得。所以干脆点说,这种牛除了做前级比较合适,做后级吃力不讨好。

网友:
用LC滤波,直流电压=300*0.9=250~270V左右,电流=50mA*1.1/0.7=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