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强电问题

楼主(2018-09-22):
如图,三根线的线电流能一样吗?

如图,三根线的线电流能一样吗?

如图,三根线的线电流能一样吗?

网友:
R相同电流的平均值与有效值都是一样的。只是瞬间(同一时间)的电流是不同的,也就是相位角相差120度。

网友:
电流表指示数值相同,Ia和Ib相位相差120度,零线上的电流是Ia和Ib的矢量和,比Ia滯后60度,比Ib超前60度。

网友:
在交流电路中,电流和电压表测出都是有效值,交流电动势 从0到(正)峰值 回到0 再到(负)峰值 再回到0 ........平均值很难确定下来,如果正好是一个周期,或正好N个周期,平均值应该是零吧?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三相四线的零线,只有在三相电路的各个参数都一致的情况下,零线没有电流。当每相参数各异的时候,零线都会有电流,具体数值可以用矢量和求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算什么图?还有一相呢?三相都不平衡,谈何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仔 ...

大神.高手在民间

网友:
零线电流等于ab相的向量和,ab电流相等。其实零线向量和也是和ab相等的。故,很早的时候为了节约个b相的电流互感器,就不安装b相电流互感器,而b相的电流由ac的向量和电流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高手在民间

      大神、高手,仿真研究的是他设定的那个瞬间的实际情况,完全正确,是高手!
      可是安楼主的图接上三只交流电压表通电,电流表的指示值是“有效值”。三个表是一样的值。
      还可以做个试验:找三个500w的灯泡,安星形接法接在三相电上,通电,分别用钳形表在a、b、c三相线上测三个灯的电流,记下数值。你再把a和b相的两根线靠在一起,用钳形电流表测这两根线的“总电流'',你会发现它和c相上的电流相同,而不是简單的 Ia+Ib。接下来当然是b和c是a,c和a是b!
你把三根相线靠在一起,用钳表测三根线的 "总电流",其结果是 "零"!明白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的疑问去掉问号和最后一个吗字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
只要见过用过老式三相三线电度表的人就知道,楼主这个三根线的电流有效值是相等的。

网友:
交流电和直流电不同,直流电可以用代数相加,交流电有个相位的问题,需要用矢量代数计算,这个图如果再加一个电阻,从C相到O线上,那么三相电就平衡了,ABC三相的线电流相等,O线上的电流为零

网友:
像图上这样只有两相,三根线的平均电流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矢量代数是用复数的,计算比较麻烦,用图解法画了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高手,仿真研究的是他设定的那个瞬间的实际情况,完全正确,是高手!
      可是安楼主的图 ...

三根线夹在一起,其实测量的就是所谓零序电流。

网友D:
楼主试问图上这三根线的电流是否相等??!!!零线、A相线、B相线???!!!

网友:
这是三相电里的两相V字接法。 一般来说,三相电有 Y(星型)接法和 ▷(三角)型接法,V字接法比较特殊,但是也有,简化10KV变电站的高压测电压互感器就是V字接法。

  楼主说的前提条件太简陋,假设 您说的A相、B相是标准三相供电系统的两相,它们之间的线电压为380V,对零的相电压为220V,AB相位互差120度电角度,R1=R2,那么IA=IB;此时零线电流,应该是 矢量上的 IA-IB(或者IB-IA), 由于IA与IB差了120度电角度,所以零线电流IN=1.732IA=1.732IB

网友:
如海版说的,零线是根下3 A。

网友:
5楼回答正确。
以上各位大仙已经回答,下面由赤脚电工以通俗的说法再描述一边。
楼主问的应该就是A相,B相和零线三根线的电流关系。
如果只有A相电源和电阻R1,那么电路是简单的串联电路,A相和零线构成串联回路,A相和零线电流相等。
现在是并联电路,由于A相,B相电压和负载电阻相等,电流也相等。由于A,B相之间有电流通过,所以零线电流小于A,B相电流的和。
如果再添加C相电源和相同阻值的R3,那么A,B,C三相构成回路,电流相同,零线没有电流。
这是最起码的电工常识了,我不是正了八经的电工,理论的东西我不会表达,心里有一点点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问图上这三根线的电流是否相等??!!!零线、A相线、B相线???!!!

老兄好!出差回复晚了,敬请谅解!用钳表测量三根线电流基本一样。

网友:
只要ab电压相等且相位差120度,则三根线电流的大小相同。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E:
流过R1.R2的电流一样,欧姆定律,如果是民用电零线断了,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压进户,烧电器了。

按你说的意思,楼主画的线路中断了零线后,并不会烧电器,因为Ra和Rb呈串联形式跨接在A相和B相间,两个负载各承受线电压的一半,即19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