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指点迷津

楼主(2018-09-22):
我的惠普4230S笔记本电脑 8、I、 K 和逗号四个键不能用  按照网上的办法都试了不管用 请问必须换键盘吗?

楼主:
先谢谢你的关注,我这个笔记本是小日本的水货,大回车键,原来是日文和英文的,我用贴纸改成了英文键盘,因为上市已经五年了,所以能够配的键盘几乎找不到了。

如果故障原因正如你所判断的是排线问题,我肯定愿意折腾,另外又发现还有一个方括号键(括回来那半边)也无法用,不过外接USB键盘所有的键都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排线断了。

网友:
应该是斜着的那一列的线断了,但笔记本的键盘不一定好拆,有把握拆的话里面是几张薄膜的结构,看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有时间就折腾一下呗   或许需要导电银漆修复薄膜上的线路

网友:
拿4b的铅笔芯粉合点胶水涂一下看。

网友:
换键盘更省事

网友:
肯定是排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