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振电路求解析说明

楼主(2018-09-22):
老师们,请教个调幅收音机常见本振电路的问题[抱拳]:下面这个是调幅收音机很常见的本振电路,这是怎么起振的?我怎么看都是负反馈:当基极①处有一+交流电压,那么集电极②处有一如图方向的交流电,于是由变压器,③有如图方向交流电,当频率调谐时,有上+下-的电压,这是与输入电压串联加在be间的,是负反馈。。。
可能最后一步是错的,调谐电路电压与电流关系应该是整个LC回路的而只是L上,也可能完全理解有误,希望大伙给解释解释。虽然理解得可能有歧路,但奇怪的是书上写着的那些选频电路在集电极处的本振电路按我的理解相位确实是对的是正反馈,但这个常见的电路选频网络在发射集,不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微信群里不是回答你了吗?

网友B:
3的电流方向是对的,但是电压正负被你弄反了。

网友C:
图中②③的电流方向画反了,即然线圈下端都是同名级,电流方向是一至的,共基极电路,不要考虑基极电压变化,基极对交流来讲,对地是短路的。当三极管电流减小时,接三极管集电极一端的线圈为正电压,三极管发射级也为正电压,发射机电压抬高,加速三极管电流减小,实现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的电流方向是对的,但是电压正负被你弄反了。

电流不是从电压+流到电压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是从电压+流到电压负吗?

您要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该从头学习电路的基本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②③的电流方向画反了,即然线圈下端都是同名级,电流方向是一至的,共基极电路,不要考虑基极电压变化 ...

老师你好,变压器初次级电流方向不是相反吗?
我的理解是依赖这几点:1、电流是从电压高到电压低;2、对于NPN管,uBE越大,那么Ic越大;3、变压器初次级电流方向相反,电压反相;4、调谐时LC总电流与总电压同位相。不知道哪一点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变压器初次级电流方向不是相反吗?
我的理解是依赖这几点:1、电流是从电压高到电压低;2、对 ...

你标的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方向是对直流而言的,正确。集电极的真实电流方向是不变的,你标的对。但对交流而言,出现了问题,若三极管的电流减小或增大时,在接集电极的线圈中就会感应出交流电动势。集电极的电流方向虽然没变,但包含着方向变化的交流电流。我们判断线圈的交流电流方向要用楞次定律,不用管它。我们判断原副线圈的极性,带点的是同名级,即同时是正极或负极。NPN三极管发射极的电流对于直流而言,通过发射极电阻流向地,电流方向不变。但对通过电容耦合到发射极的副线圈而言,线圈中的真实电流方向是变化的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标的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流方向是对直流而言的,正确。集电极的真实电流方向是不变的,你标的对。但对交 ...

老师你好,我图中标的是交流电的方向,是在假设Ube处在正弦电压的前1/4周期某一点时的情况。此时Ube比工作点高,于是Ib增加,于是Ic增加,所以Ic的交流部分应该与直流方向一样,从下到上。不知道我这一段理解正不正确。至于变庄器,磁耦合系数等我不懂,楞次定律知道。同名端我一直定义为"(同方向)绕线圈时同首或同尾的端"。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因为2处电流增加,磁通量增加,所以3处线圈的电流是与我图中画的一样(以减少磁通量),这是我理解的,至于后面电压怎么变化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群里不是回答你了吗?

老师你好,我基础不好,两三句话点不醒我,您方便的话能否画一个以Ube为正弦变化小电压时,图上关键处的电压电流变化。。

网友:
有点晕乎了,坐等看下回解说

网友D:
这个是共基电路射极同集极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共基电路射极同集极同相

朋友你好,最好按最绕的方式给解释下为什么(抱拳),我不明白的地方主要是在电感电容变压器的电流电压相位落后超前等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发现我对"同名端"理解有误。。应该这样问:如果在TTF2中周骨架上绕线圈时把图中红点处的端点作为头,为什么这两个头的电压相位完全相同?调谐电容是怎么起作用的?

网友:
变压器的次级的电流确实与初级是反向的,单电压却是同相的!——“源”的电流是从“低”流向“高”,而“负载”的电流是从“高”流向“低”,两者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