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M1800F随身听放录音带不出音

楼主(2018-09-22):
小弟入手一台三洋M1800F随身听,收音正常,放录音带不出音,请教前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首先听听有没有电流声,如果没有看机芯开关是否接通。
其次看看磁带是否转动,如不走带检查皮带及传动机构。
然后检查收音、放音选择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集成电路的,搜索一下pdf文件,按照文件一级一级的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听听有没有电流声,如果没有看机芯开关是否接通。
其次看看磁带是否转动,如不走带检查皮带及传动机构 ...

新换的皮带,走带翻带都正常,如何检测机芯开关是否接通?收音放音开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的,搜索一下pdf文件,按照文件一级一级的查

搜了,找不到对应的电路图,请大侠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找不到对应的电路图,请大侠提供!

从你的图上只能看到TA7787 ,收音机芯片。左边的大一点芯片搜一下。

网友C:
从磁头出来的那条屏蔽线,外皮是灰色的,里面的白的的是信号线,在按下放音键后用镊子接触白色线的接点,应该有噪声,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换的皮带,走带翻带都正常,如何检测机芯开关是否接通?收音放音开关正常

能走带,说明机芯开关没问题。
可按7楼说的方法试试,看是不是磁头或引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图上只能看到TA7787 ,收音机芯片。左边的大一点芯片搜一下。

大的芯片是索尼6010芯片,在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芯片是索尼6010芯片,在网上找不到资料!

那确实是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磁头出来的那条屏蔽线,外皮是灰色的,里面的白的的是信号线,在按下放音键后用镊子接触白色线的接点,应 ...

试了,没有变化。请教大侠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没有变化。请教大侠可能是哪的问题?

是在印刷板上试的,还是在磁头端试的?如果是在印刷板上,说明信号无法经电路放大后加到低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印刷板上试的,还是在磁头端试的?如果是在印刷板上,说明信号无法经电路放大后加到低放上。

印刷版和磁头端我都用金属镊子触碰了,没有变化。导线是导通的。大侠怀疑是6010芯片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印刷版和磁头端我都用金属镊子触碰了,没有变化。导线是导通的。大侠怀疑是6010芯片有问题?

用手指接触印刷板上那根灰色屏蔽线的焊点周围的焊点,看看有没有噪声出来。不一定就是芯片的问题,还有很多元器件都可能产生故障。既然收音正常,可以排除低放部分故障,仍然要检查收音/录放音的切换开关,找到那个开关,用手指摸摸压压那两排触点,我不敢再让你用金属物去接触了,免得发生短路。用手指头吧。

找到收音/录放开关,在那儿找出去低放的触点,排除开关接触不良故障。

6010 芯片的全称是什么?打头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指接触印刷板上那根灰色屏蔽线的焊点周围的焊点,看看有没有噪声出来。不一定就是芯片的问题,还有 ...

6010 芯片的全称是SONY 6010下边一行编号是20107  用手按芯片管脚有噪声。按屏蔽线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