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uhonggui老师

楼主(2018-09-23):
请问苏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 贵店

suhonggui 收音机DIY 套件 高灵敏度 收音机套件 的  电路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418806467

网友A:
这样的袖珍机,真看不出哪里是高灵敏度?

网友B:
苏老师不是没分享过。后来有人拿着他的技术资料去淘宝也开店卖套件,他就不乐意了,之后不公开电路图。

网友C:
劣币驱逐良币,有人还站在另一边,苏老师心淡了。

网友D:
大概是标准的硅管外差前级加上2822之类的功放!自己用坛里的pcb软件自己设计一下!不建议做如苏老师这样的小鸡!搞不好会莫名自激!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2P3不错也是透明盒值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老师不是没分享过。后来有人拿着他的技术资料去淘宝也开店卖套件,他就不乐意了,之后不公开电路图。

原来如此 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袖珍机,真看不出哪里是高灵敏度?

我还没有真正做过外差机呢 很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劣币驱逐良币,有人还站在另一边,苏老师心淡了。

这个所有领域一样 世界总是朝着熵增大的方向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标准的硅管外差前级加上2822之类的功放!自己用坛里的pcb软件自己设计一下!不建议做如苏老师这样的 ...

等好心的牛人翻译成电路图吧

网友B:
做分立元件收音机首选马云家那些9018(S66D)等两节五号电池,即3V电压的套件。有些一节一号电池即1.5V电压的套件,成功率低,不容易装响。

网友:
都说了是标准外差电路,类似电路大把大把的有,做得好的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看了图片:长55mm扁磁棒,223差容双连,10x10中周,变频、一中放、二中放、检波、音量电位器、2282集成功放,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抄板整理出电路图不难,1~2小时之劳。问题是你有了电路图又如何?明明有人指明了是标准电路,何不自凑出 ...

支持您的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做分立元件收音机首选马云家那些9018(S66D)等两节五号电池,即3V电压的套件。有些一节一号电池即1.5V电压 ...

我买了100套白色壳子的,是人家学生装完没调试的机子 。自己检修几个玩了一下,效果不错,就是后盖是一体的,换电池麻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100套白色壳子的,是人家学生装完没调试的机子 。自己检修几个玩了一下,效果不错,就是后盖是一 ...

这种安装好的套件收音机,我也买过。个人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可惜磁棒短点。要是能安装100mm或更长的磁棒,效果应该能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安装好的套件收音机,我也买过。个人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可惜磁棒短点。要是能安装100mm或更长的磁棒 ...

我其实是看重了那些壳子,才买那么多的,机芯将来也是都要拆元件的。

网友G:
关注了几次这个帖子,好像作品被盗,被克隆并不引起什么注意,大家反而聊得越起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安装好的套件收音机,我也买过。个人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可惜磁棒短点。要是能安装100mm或更长的磁棒 ...

您装完了 感觉收听效果怎样?

网友H: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收音机套件,这么短的磁棒,达到信噪比要求的灵敏度很难做到小于1mV/m,收音机的灵敏度指标是在一定信噪比的条件给出的,高灵敏度和低灵敏度有没绝对的界限,在我自己的定义中应该是小于0.5mV/m才算高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收音机套件,这么短的磁棒,达到信噪比要求的灵敏度很难做到小于1mV/m,收音机的灵敏度指 ...

请问德生2p3能达到1mV/m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装完了 感觉收听效果怎样?

我初次安装这种套件,已经是15年以前了。感觉效果还可以,本地几个强台都能清晰收听。灵敏度就没有和其他收音机比较,不能下结论。套件给的偏置电阻,大多与实际选用的有差距。直接装用比较费电,但保证能响。最好是遵循过去的习惯,用100k电位器串联10k电阻小心调整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注了几次这个帖子,好像作品被盗,被克隆并不引起什么注意,大家反而聊得越起劲。

鲁迅曰: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德生2p3能达到1mV/m 吗?

德生的2P3灵敏度能否达到1mV/m,没有实测不敢断言,但是要比此套件灵敏度高一些,选择性也要高一些,因为在都是一级变频两级中放的条件下,他的磁棒比此套件长,一只陶瓷滤波器要比一只中周选择性好。当然每只收音机的实际灵敏度跟他的晶体管的质量有关,还跟调试有关。只能从零件的配置上凭经验判别。七八十年代的海燕T322晶体管台式收音机,也是一级变频,两级中放,磁棒长140毫米,初级线圈分段绕,标有信噪比20分贝灵敏度不劣于1.5mV/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德生的2P3灵敏度能否达到1mV/m,没有实测不敢断言,但是要比此套件灵敏度高一些,选择性也要高一些,因为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抄板整理出电路图不难,1~2小时之劳。问题是你有了电路图又如何?明明有人指明了是标准电路,何不自凑出 ...

什么时候能达到您的技术水平就好了

网友(2024-07-01):
自己DIY建议把尺寸做大点能装大尺寸的磁棒天线,重新调整各级参数,减低底噪。这个机器灵敏度可以,就是底部噪声太大,磁棒太小。

网友:
近几年很少上论坛,今天才看到你的贴,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标准的两级中放的超外差收音机电路,虽说机芯小,但在实际使用中灵敏度相当可以,白天收到临近省的电台5个左右,晚上满刻度都是电台信号,比我买的多台德生厂家机收到的电台还要多,你可以按我的电路和元件排版制作一个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