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高RD值二极管SD101A带来的惊喜

楼主(2018-09-23):
几周前去老虎哥01老师(史老师)家做客,临别前史老师送给我很多矿机元器件,其中就有高RD值二极管SD101A,他自己没空测试,叫我带去玩玩,接下来的几天我也一直在加班,今天中秋在家休息,终于有时间玩了,之前也拜读过李版的大作《实验:不同RD值的二极管对调谐回路影响的差别》,也想直观比较RD值不同的二极管对矿机的影响,于是拿出来搭了个双回路磁棒矿机,用它跟我的绿色玻壳二极管1N34A比较,没想到效果很明显,多收了二个弱台,一个是上海曲艺广播(1197khz),这个台原先我住市区的时候收到过,后来搬到郊区就收不到了,我以为是距离远导致信号太弱收不到,没想到这次又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1422khz),这个台以前从未收到过,这次收到了。至此,我用10米电台线做天线,阳台铁栏杆做地线总共能收到6个台,且都能听清。

楼主:
旁边绿色玻璃壳的是1n34a

网友A:
支持实验探索,将矿石机的性能不断改进提高,试验过程乐在其中。支持折腾。二极管使用得当,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网友B:
SD101A的正向压降多少?你用多大的负载?
有电路图并标上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实验探索,将矿石机的性能不断改进提高,试验过程乐在其中。支持折腾。二极管使用得当,也能取得良好的 ...

是的,个人感觉谐振回路负载越轻,回路q值越高,响应灵敏度和选择性也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101A的正向压降多少?你用多大的负载?
有电路图并标上参数就好了

没测正向压降,负载是kpb-02变压器,输入200k档,输出舌簧耳机~

网友C:
使用高Rd二极管检波最好配用有200K阻抗的仿T725或KPB-02耳机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个人感觉谐振回路负载越轻,回路q值越高,响应灵敏度和选择性也会提高~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以采用的措施,就是在阻抗不完全匹配的情况下,让负载偏轻一些,就是负载阻抗偏大一些,这样实际上就是耳机阻抗采用或设计上比实际匹配阻抗偏大一些,这样调谐电路的负载轻了,灵敏度和选择性就可以提高一些。这种情况无论在弱信下还是强信号情况下都有效果。相反,负载阻抗不匹配时,如果阻抗偏小的,负载偏重的情况下,灵敏度和选择性等反而要下降,效果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高Rd二极管检波最好配用有200K阻抗的仿T725或KPB-02耳机变压器。

哈哈,是的,用的是阻抗最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以采用的措施,就是在阻抗不完全匹配的情况下,让负载偏轻一些,就是负载阻抗偏 ...

是的,二极管就像一道闸门,把高频和音频隔开,我目前的策略是尽量提高谐振回路有载q值,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至于音频部分就是尽量做到匹配,不完全匹配最多损失点音量,因为我的目的是收弱台~

楼主:
再友情推荐一款地线:铝合金窗或者阳台铁栏杆,相比交流电源插座地线,噪声大大减小,安全,效果好,值得一试

网友D:
很好的实验!充分展示了高RD二极管检波的优越性。
记得SD101A是许多年前上海的资深矿友YJ9386通过大量筛选试验后得到的,来之不易!

网友D:
还有一个花絮,当年杨先生发现了SD101A高RD二极管检波效果很好后就告诉了几位北京的矿友,并且给北京矿寄来了样品,于是北京的矿友闻风而动,都做实验取得了好效果!大家纷纷开始在北京市场上寻找这个型号的二极管,大家前后不同时间都去过中关村的中发市场,当时市场里有一个奸商,无论你问他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他都说有,然后就用他手中积压的二极管过冒充你要找的管子卖给你,我们几位都上当买了他的二极管,但是大家实验后竟然发现这种冒牌的SD101A检波效果居然也很好,一测,其RD值超过1兆欧了,于是大家手里多了一种被称作假SD101的检波效果好的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花絮,当年杨先生发现了SD101A高RD二极管检波效果很好后就告诉了几位北京的矿友,并且给北京矿寄来 ...

哈哈!歪打正着。只是不知道这种假的D101A是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实验!充分展示了高RD二极管检波的优越性。
记得SD101A是许多年前上海的资深矿友YJ9386通过大量筛选 ...

哈哈,前辈栽树,我们后辈乘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花絮,当年杨先生发现了SD101A高RD二极管检波效果很好后就告诉了几位北京的矿友,并且给北京矿寄来 ...

哈哈,原来您那篇文章中的假二极管是这么来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歪打正着。只是不知道这种假的D101A是啥型号?

那种假SD101A实际是日本罗姆RB441。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种假SD101A实际是日本罗姆RB441。

当时您是用什么方法,让奸商说了实话?

网友:
这是SD101A主要电器参数,不知作矿机检波要注重哪个参数?

网友G:
恭喜矿机实验取得好成绩,后生有为!前段时间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许多矿机元件,有各种高Q空气联、老版1N34A、HSMS2820、SD101A等二极管,无夸近期工作繁忙无心实验,正好楼主有空替我实验了一部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矿机实验取得好成绩,后生有为!前段时间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许多矿机元件,有各种高Q空气联、老版1N34A ...

再次感谢史老师赠我优良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您是用什么方法,让奸商说了实话?

是上海yJ9386送我的日本罗姆RB441跟假的sD101A无论是外观、印字、包装是一模一样我才知道的。

网友H:
很好的实验,感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恭喜矿机实验取得好成绩,后生有为!前段时间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许多矿机元件,有各种高Q空气联、老版1N34A ...

有空也帮老虎哥实践一下。

网友:
KPB-02变压器电感量的裕量大,所以可以超阻抗使用,原200K的阻抗端可以当400或600K用,例如将阻抗300欧的耳机接到150欧的阻抗端,200K端的阻抗就是400K。600K的用法以此类推。这样或许SD101A匹配的能再好些。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的电感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实验,感谢分享!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的电感量有多大

100hz下几百H吧,老早测过的,有点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空也帮老虎哥实践一下。

谢谢王老师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