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

楼主(2018-09-23):
前段时间入手维修一台200氩焊机,持续按高频引弧,消磁电磁会发热,断弧,风扇不转,测量底板到上板接线端子只剩下76V直流电,电源灯还是亮的。
点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切就正常。  维修过程:初步认为是底板4个450V,470微法电容充放电有问题,直接给它换了新的,可还是这样。测量中板整流管都正常。逆变板上管子都量过数值基本差不多,底板都拆下来洗过。这种现象以前没碰到过,不知道往哪块去查了。还是说我测的方法有问题。
     机器放那里两天没动,准备继续查,结果又正常了,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客户是熟人,说以前也这样,过个一两天就会好。
     懵了,只能先让他拿回去用再说。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
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76V应该查整流模块和220输入线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网友(2018-11-15):
测量辅助电源24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