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探寻首饰点焊机之神秘元件

楼主(2018-09-23):
前阵子在坛上收了一个首饰点焊机,到手后发现不能起弧,踏板没踏负极正极就有电,负极碰正极就闪,按理说这类属于高频高压引弧不需要也不可以直接接触焊极的,但现在就是这样不可焊接,打开后内部整洁,测了一下,发现正负极上的电实际就是电容上两端的电压,再测发现好几个管子都短路了,细看才发现这些管子上全被磨去了型号!

感觉这块板是精简了一路,另一个模块空着没有安装,电容也空出两个位置。

这两个管也磨了,我细看连那个黄色的小电容两面都被磨掉了型号标记,这个小机器国产的某宝上就好多种类似的机子,还怕人仿造吗?

网上就查到了Q5主MOS模块是IFXN55N50,这货某宝上六七十块钱一个,不买吧,就是台废物,买吧,又花了一台主机的钱修,晕,前思后量咬了咬牙辗转买了三个备用,

但其他几个管子没着落呀,大的Q6根据原理我猜测应该是一个单向的可控硅,但不知参数多少,但看这种焊机大多标着30A的型号,我就买了个CS30-1201和CS30-1601,

还有Q9、Q10不知道什么货,Q1、Q3两个小功率管是什么鬼也不知道,现在发帖就助哪位大侠手上有此类点焊机的,方便的话,拆开看看是否有印型号,还望有心请一一告知,我就指着能修好玩起来呢,先谢谢了。

要是没型号,就等有空再画个电路图研究一下了。

楼主:
哦耶!亮瞎双眼!

楼主:
就是这样的,外型八九不离十,内部主板也差不多,也不知是谁仿谁了。

网友:
越是这样的,越是磨掉型号。

网友:
以前在论坛看过牙医用的点焊机,也许差不多。

网友A:
用这么精密的表。。难道分析个管怎么难??功夫都是在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精密的表。。难道分析个管怎么难??功夫都是在嘴上。

表都是朋友送的,不会用呢。

网友:
空位还有不少,估计同类机器内部也差不多

网友:
画出电路图,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东西,修吧还如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都是朋友送的,不会用呢。

您好,这个大概原理讲一讲可以吗,想试试加大功率能不能焊电池。谢谢。
可控硅是在输出还是输入端?

楼主:
简单画了一下,初步确定Q9、Q10应该是NPN的管,Q1、Q3则是小型可控硅,Q6理论上也应该是个场效应管,国庆没搞。焊电池理论上也可以,就是电容放电一样的。

网友:
电路图画出来看看?我这各种拆机管大堆 可以随便试

网友:
学习一下点焊机知识

网友:
这个和电池点焊机还是有所差别......

楼主:
近来还没全搞明白,基础比较差,现在高压引弧部份倒是可以工作了,就是电容放电这部分还没搞清楚什么管子,自已也试过NPN管,PNP管、可控硅,但都不行,可能引脚的定义也没弄明白,没有对应上,现画了电路图,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些管子是哪种类型的,管脚怎么对应到线路上。

楼主:
谁帮我分析一下,Q3.Q6,Q10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网友B:
Q6是场效应管。看着像是55n50,

网友:
这电路应该跟相机闪光灯电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是场效应管。看着像是55n50,

Q6的确是场管,N的,我一开始打算用可控硅,一对比引脚刚相反,虽然买的管子外观上一模一样,但终究不是一类,接下来试过用NPN的2SC2625,试机几次管子就发热很严重,接着用了一个K1358场管试机,热是热不怎么严重,也可以拉弧了,说明是一类型的N沟道的场效应管没问题,具体什么型号不知道,只能一一再试验了。

Q3、Q10我用场管也试过但没什么反应,只拉弧不焊接,就是电容里的电不能得到控制释放出来

楼主:
今天晚上研究了一下Q3、Q10应该都是NPN的管子,这部份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可以调整的延时电路,使用粗调、细调控制电容放电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耶!亮瞎双眼!

成功了,要重新整理线路图,看不清楚。
T1是跟大功率变压器串联?

网友:
买拆机的管子, 这种MOS管这么贵呀,

网友(2019-02-18):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正在研究这种焊机,都是非标机器没有资料的。您画的原理图没看明白,能不能加个好友QQ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在画这种原理图时,应该按 ▏电源输入 ▏控制电路 ▏输出部分 ▏去处理,这样易于绘制方便理解。这是业余电子爱好者抄板时都遇到的问题。

网友:
那个TO247封装的原件很可能是IGBT,建议使用11N120CND试试。电流45A,耐压1200V

网友:
哥们,机器修好了,什么时候搞个图上来,让坛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以前那个图画的不对啊,和实际连接的不对号吧?

楼主:
好的,我明天有空再翻一下,机器搞好了,虽然不知道原来用的什么型号的管子,至少我找替的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2019-03-26):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有空再翻一下,机器搞好了,虽然不知道原来用的什么型号的管子,至少我找替的可以正常工作。

我也正在修这种机器,给个电话或QQ可以吗,先谢谢啦。我的QQ1130129964  电话 13848468107

网友:
我的乖乖,这机器有人修过了,都不能确定这些管子是不是原机的了,要是的话经分析应该是:Q1-3=BT169挨着Q1的Q6=Q6=Q7=55N50  Q9-10=D882,板子上两个Q6没有Q2 Q5,小作坊的东西还磨字,哎~真愁人啊 。坛友们等弄好了有时间都给他发布出去。

楼主:
原来画的文件找不到了,不知是在公司的电脑还是自家的电脑,这是原来维修时打印出来的,凑和着看吧,如有问题一起研究。

楼主:
带星号的是没有的原件,可能是给大功率机备的。我的机子上也只有一只55N50

楼主:
Q1、Q3小型可控硅不知道原型号是多少,我用了很多都不行,偶尔用MCR100-6,突然就可以了,Q5是55N50,三四十块一个,我试机烧了一个,Q7也是这个型号,不过板子上没有装,Q6场效应管也是代替的,不知道原型号,我一个个试了,轮到2SK1358正好可以用,Q9、Q10我是按照封装找的,也试了几种管子,D882可以用。Q11、Q12没有坏,一般用8050、9014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不能改装成电池的点焊机,

朋友,你说的电池点焊机和这个点焊机(又叫首饰焊圈机)不是一回事啊,电池焊机是接触式焊接(局部接触电阻焊的原理)。这个点焊机是非接触式焊接(高频放电的原理)。其实电池点焊机是相当好做的,去淘宝买一块控制板(60-70元)怎么用卖家已说明,再用(随便都找得到的)便携绕组式小焊机不动二次线(不用担心二次绕组放不下),再穿上几圈二次线电压4V-6V即可,想要大电流就多线并绕。用焊把线做输出线,根据用途做两只焊笔O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说的电池点焊机和这个点焊机(又叫首饰焊圈机)不是一回事啊,电池焊机是接触式焊接(局部接触电 ...

您好,请教t1的升压原理,

网友F:
应该是高压感应变压器,q6的尖脉冲变成焊口引弧高压脉冲

网友F:
这电路值得总结。按电路工作原理电解C6负极应该与左侧竖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高压感应变压器,q6的尖脉冲变成焊口引弧高压脉冲

您好,问题是26.3伏加多少倍才能引弧高压脉冲呢,
曾用12伏400瓦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试过,没有高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值得总结。按电路工作原理电解C6负极应该与左侧竖线连接。

你分析的对,我这张省去没装元件画的图,的确是负极接地的,原文件估计是直接保存在我的文档里然后重装系统都没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楼主:
好像手机传的图不清楚啊!明天回公司有时间再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t1的升压原理,

朋友,对电子技术我还是白菜,但是我看了T1的升压原理应该是在Q6导通关闭时产生的脉冲电压经二次线圈升压的。至于二次线圈串联的两个大功率场管是用来限制电容输出焊接电流的。不知对否,仅供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对电子技术我还是白菜,但是我看了T1的升压原理应该是在Q6导通关闭时产生的脉冲电压经二次线圈升压 ...

我怎么发不了图片呢,是不会还是不好用啊,打不开图片的对话框。哎...真菜啊。焊机原理图发不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t1的升压原理,

坛友们,我把这个焊机整理了一遍,但是在这里传不上来。我放到“数码之家”拆客了,有需要的去看吧。有时间在往这里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们,我把这个焊机整理了一遍,但是在这里传不上来。我放到“数码之家”拆客了,有需要的去看吧。有时 ...

过段时间再放上来吧,谢谢。4-.5月分是发神经季节,这个坛也不例外。

网友(2019-05-21):
期待,清晰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们,我把这个焊机整理了一遍,但是在这里传不上来。我放到“数码之家”拆客了,有需要的去看吧。有时 ...

数码之家,求关键字

网友G(2020-09-03):
大管IRFP460旁边小管BT 1690H

中管NEC  D882P

我的是80A的.沒打磨.希望能帮到你

上传成功了,为升么还发不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管IRFP460旁边小管BT 1690H

中管NEC  D882P

你好。请问T1大概参数知道吗。谢谢。

网友:
T1大概参数不知道,T1工作在脉冲状态测量不出

网友:
变压器点焊机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打个压缩包上传就行了吧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这个机,可以焊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