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太差了】3节串联的18650电池 没有均衡板 竟然这么大的容量偏差!

楼主(2018-09-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么好的充电器买一个试试,谢谢推存

网友:
楼主买了好多测试器呀。谢谢推存

网友:
其实买这么多测试仪,不如买品牌好点的全新电池,省去很多麻烦!你这样费钱,买垃圾,不合算!

网友:
这就是市面上那种只卖二三十块钱的充电宝用的垃圾电池,容量标的贼高实际就是垃圾

网友:
想买这么多组电池组合成一个电池,基本不可能,因为内阻参差不齐,很难组合的,另外也要注意是不是动力电池与非动力电池的区别,如果电动车用电太大,用非动力电池也是不行的。

网友:
现在没怎么停电,电筒的使用率很低。

网友:
测试电池容量的装置应该用四线接法. 不然在大电流下接触电阻所引起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
搜了一下ic99,只有179的老款了,有链接吗

网友:
可以买我的三洋电池测下,包好。哈哈。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82928&extra=

网友:
如果这样测试,放电非常容易过放电,充电非常容易过充电。除非用 简单定时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内阻小啊  动力电池内阻大   你看动力电池 做电动自行车 一般 就5节并联   如果 普通锂电  估计要加 ...

动力电池内阻大,抱歉,头一回见到这么个说法

网友:
谢谢,x宝找到了。
这个充电器是否是这样理解:18650锂电池和5号镍氢电池都可以充电;另外,还可以通过设置放电电流,通过放电检测电池的容量,同时可以测量电池的内阻;可以设置充放电电压等,也许还有其他功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  可以充 4.2  4.35  的锂离子  3.6的磷酸铁锂  还有 镍锌电池吧   然后就是 1.2v的 镍氢 镍镉
...

好的,正好需要一个,拍个试试吧,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放电器啊  不会啊  他设定的 2.75v 停止放电    不会过放电

倒是 3节串联的那个电池组  没有 保 ...

如果是停止放电的间隙检测到电池电压变成2.75伏了, 那这个电池基本上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  通过 充放电间隙 检测电压容易 过充 过放啊  我意思是  间隙很小 频率很高 应当问题不大吧   ...

如果不在充放电电流为零时检测电压, 所检测到的电压都不是电池两端的真实电压. 充放电电流会在接触电阻上产生一定的压降的. 而且由于接触电阻不是一个固定值, 这次是某个阻值, 下次又可能是另外一个阻值. 很难用简单的办法消除其影响. 虽然这个接触电阻总得来说并不算大, 比如只有几十毫欧, 但是在数安培的电流下所产生的压降已经可以让很多靠检测电池电压来终止充电或者放电的设备产生可观的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