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不工作

楼主(2018-09-24):
这个电源《UC3843推场效应管栅极电阻是多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经过漫长等待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88666&extra=,零件回来了,
然而没有输出。7脚12V多,8脚5V正常,1脚约5.5V,3脚0V,6脚0V,各路输出没有短路。怀疑3843是坏的,连换两个还是不行。

网友:
检查接在IC几个脚上的对地电容,有无失容或容量变小。

网友A:
1#5.5V,不正常吧。你的图也不说明是什么封装形式,让人来回对照,太麻烦。

网友B:
检查开关管s极电流检测电阻,和3脚1k左右电阻。

网友C:
还是有问题的元件,我的一个开关电源检测完外围元件全部换掉,插上3842就能工作了;

网友D:
怀疑是3842打磨成的3843,开启电压高,如果有维修电源,给7脚加上18-20V电压试试,(最高可以承受30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5V,不正常吧。你的图也不说明是什么封装形式,让人来回对照,太麻烦。

确实不对劲儿,,但是单说这个电压应该也能工作,明天再看看怎么高的。封装有影响吗?DIP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开关管s极电流检测电阻,和3脚1k左右电阻。

这是已经换过的零件,都是已经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3842打磨成的3843,开启电压高,如果有维修电源,给7脚加上18-20V电压试试,(最高可以承受30几伏)

我也怀疑打错了,但是同一批次的另换了一个不行,另外一次购买的不同logo的再换还是不行。再说42磨成43没意义啊,要不就是打磨的时候弄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问题的元件,我的一个开关电源检测完外围元件全部换掉,插上3842就能工作了;

以前也是这样,可是这次不行啊

楼主:
1脚电压追查了一下,来自3843内部,那就不用管它。
外接24V电源还是不行,还是那。4脚振荡数字表量0.3几伏,振荡电阻把4脚焊开在线量15.9K。字标122,应该是1.2K,但是1.2K有些离谱,即便是阻值变大也是频率不对,不该没有输出呀?

网友C:
看看光耦是接在那一路的输出上,在这一路的输出端加进相应的电压,看看光耦的1.2端电压是多少,正常的在1.0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光耦是接在那一路的输出上,在这一路的输出端加进相应的电压,看看光耦的1.2端电压是多少,正常的在1.0 ...

1脚电压已经那么高了,光耦“初级”量过,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脚电压已经那么高了,光耦“初级”量过,没有电压。

我是说,次级部分要是有问题(包括光耦后面的431稳压等),整个电路板也是会不工作的;

网友A:
这样搞半年都解决不了问题,1脚电压那么高芯片是关断的!电路关断了-------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关断找毛病吧毛病在光偶以及他的前边。

网友:
判断一个芯片的工作状态,就这几条:初始供电、RC定时、内部运放状态,SD电路、电流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次级部分要是有问题(包括光耦后面的431稳压等),整个电路板也是会不工作的;

现在是外接供电,次级无电压,应该是最大占空比呀。

4脚振荡电容是这种黄色的,独石?并联贴片。独石标103,实测10nF无漏电。贴片实测1nF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无漏电。按f=1.72/(RT×CT)计算,16KΩ是9.8KHz,1.2KΩ是130KHz,有问题?
4和3之间的电容也是独石,标471,实测容量正常无漏电。
3脚对地(电路图中漏画了)独石,标102,实测1nF无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半年都解决不了问题,1脚电压那么高芯片是关断的!电路关断了-------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关断找毛病 ...

1脚电压高应该是最大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外接供电,次级无电压,应该是最大占空比呀。

4脚振荡电容是这种黄色的,独石?并联贴片。独石 ...

我先问你,这个电路板次级几组输出?
你看看TL431取样电压是从哪路输出取得的,就是说TL431是取自哪一路?
假如取自12V的一路,你就在这一路输出上接个12V的直流电压(是5V就在这个5V输出端接个5V电压),量光耦的1.2脚有没有电压;
如果几组,就分别接入对应的电压,几组输出接入对应的电压后应该没有短路现象,就可以判断你这块电路板输出有没有问题;
另外看看输出端有没有可控硅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已经换过的零件,都是已经坏了的

4脚电压不对,我测量多少3844之类芯片,多为2伏左右。多数变压器频率设计在18~40khz左右,楼主可以单独给5,7两脚叫18伏直流电压,如果6脚没有7伏左右直流电压,说明芯片可能是坏的。或者输出频率过高,可以用示波器量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问你,这个电路板次级几组输出?
你看看TL431取样电压是从哪路输出取得的,就是说TL431是取自哪一 ...

这个不行,光耦隔离的应该误差放大在次级端,要不然不能保证稳压精度。这样电压稍有偏差就会处于最大或最小,实际下来不能使初级处于正常工作时的占空比。而且这个电源是供电脑的,3.3V,5V,12V,-12V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光耦隔离的应该误差放大在次级端,要不然不能保证稳压精度。这样电压稍有偏差就会处于最大或最 ...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通过加压来判断次级有没有问题,不是去控制和调节初级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脚电压不对,我测量多少3844之类芯片,多为2伏左右。多数变压器频率设计在18~40khz左右,楼主可以单独给 ...

只好接示波器看了,4脚无振荡。把振荡电阻拆下来量不通,那之前13楼在线量16K是怎么回事?把4脚再焊开量还是16K,量3和4之间的电阻12K,这才明白过来,标123应该是12K,之前当120K了。把振荡电阻按标的122换1.2K电阻,行了。4脚波形没仔细看,好像是锯齿波下端不到点2V,上端稍高于3V,频率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通过加压来判断次级有没有问题,不是去控制和调节初级工作!

哦,看次级正常不正常,这个意思。但是对这个电源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次级正常不正常,这个意思。但是对这个电源麻烦。

也可以测量各路的电阻值,大致也可以判断次级部分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