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到手一台上海144效果差强人意

楼主(2018-09-24):
这里从老乡手里买了一台上广电144,换新所有电子管以后通电测试灵敏度不怎么好,中波无台区段底噪里有一种连续的噗噗声,并且猫眼随之小幅度跳动,收听639khz(距发射站仅5km)一切正常,信号极强,但是收听在北京东部发射的720khz隐隐约约,有时候都听不清,603khz就根本收不到。而且高端也只有底噪没有电台。短波接一根1.2m的导线作天线挂在室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两个短波段都只有1-2个并不强的电台还有几处吱吱声,有底噪,调整短波线圈和微调电容声音变大不明显,求助各位大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另外有个规模不小的短波发射站离我家也超不过10公里,之前玩过得正常的机器,短波都能听到好几个强台

楼主:
中波调到高端底噪会变小一些,不知何故

网友A:
滤波电解也要换了。然后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解也要换了。然后统调。

所有电容已经全都换新了,并没有什么改观,功放部分一直都是正常的,对于输入和震荡线圈的调整也适当做了一些,但效果还是差强人意。所以有点怀疑中频失谐了

网友B: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来调试,比较有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来调试,比较有依据。

暂时没有那个玩意,只能自己现搭一个,频率覆盖应该基本上是正常的,用频率计测过

网友C:
中周调一调。

不用怕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调一调。

不用怕调乱。

等下周末回来临时搭一个465k的振荡器接上调调,另外我见过中周内部的银云母电容漏电导致效果不好的案例,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大么?

网友:
既然电容都换过了,那也不要忽略电阻的影响,电阻会变质

云母电容有坏的可能,机器品相越不好越容易有问题,但是既然能收台说明问题不大,规律的声音可能自激,检查各处电压是否正常,电阻变值可能导致电压问题

还有检查电源环境,记得把家里附近的充电器,LED灯,节能灯,电脑都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电容已经全都换新了,并没有什么改观,功放部分一直都是正常的,对于输入和震荡线圈的调整也适当做了 ...

中频最好先别动,因为没有仪器的情况下,一旦调乱了就很难调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电容已经全都换新了,并没有什么改观,功放部分一直都是正常的,对于输入和震荡线圈的调整也适当做了 ...

那还要先测量电子管各极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要先测量电子管各极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对!测量各管脚电压是第一位的,工作点正常才好调试其它。注意老机波段开关问题较多,不彻底清洁可能会有千奇百怪的故障现象。

网友D:
既然楼主自己都认为效果“差强人意”——即”勉强还算能让人接受、还过得去“ ,求助于大家其实是就是逗你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楼主自己都认为效果“差强人意”——即”勉强还算能让人接受、还过得去“ ,求助于大家其实是就是逗你 ...

然而实际上并不能接受了

楼主:
今天经过更多的检验,发现中波段噪声是因为我台灯的开关电源在作怪,

网友:
调整好了效果错不了。

网友E:
不合格的台灯也要换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合格的台灯也要换掉哦。

那款台灯之前确实被爆出过没有某个认证,不过实际使用起来照明效果还不错,所以把电源换个干扰不厉害的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就好了。

楼主:
拔掉台灯以后中波很正常了,但是短波还是灵敏度不足,不知何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拔掉台灯以后中波很正常了,但是短波还是灵敏度不足,不知何解

短波电感电容等元件的Q值影响较大,元件绝缘老化也有关系,先处理一下波段开关各触点,用无水酒精擦拭元器件,然后拿到烈日下暴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波电感电容等元件的Q值影响较大,元件绝缘老化也有关系,先处理一下波段开关各触点,用无水酒精擦拭元 ...

波段开关比较不好拆,所以在机器上用螺丝刀把波段开关触点都刮了一下,没有什么作用,下一步我是不是要把高频部分电容都换掉(瓷管电容手头没有合适的,用手头的(高压)瓷片电容不是npo怕温漂所以没换)可变换掉了因为要加FM。

网友:
把机芯拆出来,太阳底下晒一晒,防止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