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长时间不开,再启动时怎样可以在不发动的情况下润滑一下发动机?

楼主(2018-09-24):
我之前看网上有人说空打几次火,我猜测意思应该是钥匙转一下还没发动起来就松手,怎样做是不是起动机可以转一下,发动机也跟着转几下,反复几次空打是不是就可以润滑一下发动机?然后再点火发动,这样会对发动机有好处吗?求指教。

网友:
别想太多,直接拧钥匙走人。

发动机的寿命已经远大于整车了。

网友:
  首先, 冷启动磨损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感觉最早这个词是电视购物刚刚兴起那年头(网络还未普及)某号称米国黑科技 汽车润滑产品,广告中提出的……    其实这个概念是被偷换了,     有机会去QC之家找几个发动机大修的帖子看一下那些拆机头的照片,  有哪个发动机内部不是油乎乎的?

     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发动机结构,发动机这机器至今都百岁高龄, 如果有冷启动磨损 在这些年头中的攻城狮都吃了白饭?  其实 在发动机实际结构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结构可以避免所谓冷启动磨损,比如凸轮轴,在实际结构用就有特定的小油池保证凸轮在任何情况下都沾有润滑油。 第二,润滑油的自身特性,在发动机内的左右摩擦副(面)基本都存在一定的间隙,在这个间隙中润滑油的毛细作用即可保证存油和润滑性,比如活塞 和缸桶,  活塞环间隙,刮油环, 活塞销,连杆双头, 曲轴……   几乎这类的毛细浸润存在于发动机每一个角落,所以 所谓的冷启动是完全不存在的    你观察一下   从点火 到机油警告灯熄灭需要多长时间??几乎是发动机一起动就灭了   这点润滑油维持这点状态足够,没必要纠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放出机油加热后再加进去吗,自动挡也可以推动吧,有N挡

冬天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出车前都是先把机油放掉,用锅接着然后回去加热到90度,再倒进去的。
每次下雨后,都必须重新洗车,否则雨水里的酸性物质会损伤车漆,遇到减速带,我必须请人把车抬过去,否则伤车。

网友C:
主要还是给电瓶冲一下电,防止电瓶长时间不用亏电,等到用的时候打不起来了

网友B:
推着车子走个500米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推着车子走个500米试试

手动挡还有点效果。。。。。。。。。自动挡怎么办?  二战末期小日的伊系潜艇母舰上的舰载机 在弹射前加注加热后的润滑油已减小准备时间。。。。这个有参考意义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就是杞人忧天现代版。长时间停机,机件上绝大部分机油在重力作用下滑落,但是机油有一定粘度,仍有极薄的油膜覆盖在上面,油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大于重力作用,不会被破坏,金属涂油防锈也是这个道理,这层油膜己足够满足润滑要求了,所以放启动吧,只要机油足量不变质,根本无帛考虑润滑问题。不论冬夏,启动后怠速运转几分钟,也不是考虑润滑问题,那是让发动机适当升温,进入较佳的工作状态,以延长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动挡还有点效果。。。。。。。。。自动挡怎么办?  二战末期小日的伊系潜艇母舰上的舰载机 在弹射前加 ...

可以先放出机油加热后再加进去吗,自动挡也可以推动吧,有N挡

网友:
这样做不知道对电瓶好不好

网友:
按个摇把,摇几圈

网友:
如果是一键启动的,先启动电源 后启动发动机

网友:
长时间不开,还故意点火几下不让车子发动,没等你的车子润滑,你的电瓶就挂了。车子是个工具,不是爷,没必要这么伺候着。

网友:
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如二三个月的话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到是电瓶要注意,最好把电瓶桩头给拆了或定期去起动一下,如车辆一年左右没起动,你起动时等你还没发动着机油早打上来了!本人修汽车比修收音机专业!专业修车20多年

网友:
我的车放的时间长了(一周左右),再点火着时,发动机会有3-5秒钟较大的噪音,过后一切正常,这个对发动机有影响吗?怎样避免?

网友:
想多了,把车跑废了,估计发动机也跑不出多少路的。家用2w一年撑死了。见过2k甚至更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出车前都是先把机油放掉,用锅接着然后回去加热到90度,再倒进去的。
每次下雨后, ...

网友:
如果真的很操心这个问题,亲可以不熄火,让发动机一直工作就可以避免你说的情况出现了,否则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出车前都是先把机油放掉,用锅接着然后回去加热到90度,再倒进去的。
每次下雨后, ...

是这样的吗?

网友:
说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吧,12年时我爸买了一辆二手的长安面包车,原车主是赶集卖东西的,一直是天天短途。买上后我爸开着回家,到了半路开锅了,凉了后在路边饭店要了两大暖瓶热水才加满,到家后打算换机油,结果总共放出来不到一升机油,后来问原车主说是至少4-5年没保养了。

网友:
楼主想多了。还是担心太久了电池没电打不着车吧

网友E:
我一个朋友  压根 不知道    也根本就不懂  还有 “热车”这个说法!!  车已经开了4年了。  从来没有热过车!!!!!!    一大早发动起来   直接挂挡走人!!!!    (绝对真实!)     车子一切正常!!!!
  透露一下: 雪佛兰。

网友:
我都是启动数秒就挂挡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出车前都是先把机油放掉,用锅接着然后回去加热到90度,再倒进去的。
每次下雨后, ...

老大爷老大妈倒了我都不扶就扶你 说笑一下,以前开老解放的时候的确有人是这么干的,随着汽车技术和油品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这种方式了,首先汽车部件的加工精密度也越来越高密封程度随之提高,合成、全合成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润滑油低温的流动性和高温的润滑粘度稳定性。所以早上热车的磨损几乎可以完全忽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朋友  压根 不知道    也根本就不懂  还有 “热车”这个说法!!  车已经开了4年了。  从来没有热过 ...

不用朋友, 我就是典型的不热车司机,    不管多冷的天, 起步就走,发抖就给大点油,顶多 234档拖久点,     目前没还遇见操烂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朋友, 我就是典型的不热车司机,    不管多冷的天, 起步就走,发抖就给大点油,顶多 234档拖久点, ...

发动机寿命虽长,但和保养也有很大关系的,我那车14年了,涡轮已经不行了,但发动机还是杠杠的,不烧机油,油耗不高,路上遇上普通车提速PK照样威风凛凛, ,发动机的磨损会导致漏气越来越严重,动力会有所下降,油耗也会增加,虽然此时发动机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提示,  我曾经有台车国产杂牌(那时候车界定义),从新车到报废16年,累计34万多里程,油耗 ...

我也是看汽车原理里这么说的,我个人也是觉得这种漏气造成的动力下降油耗增加可能不会很明显,但是听发动机的声音可能能感受到,我遇到好几个修车师傅都说我那车车况不错。就是听发动机声音听的。

网友:
开了十几年的车都没热过车,挖掘机除外,有冷车自动提速,开始和停车之前都会怠速运转三到五分钟。这不是为了发动机,而是为了增压器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给电瓶冲一下电,防止电瓶长时间不用亏电,等到用的时候打不起来了

装个几十元的电瓶旋钮开关,不用车关掉就是,估计停一年都有电

网友:
这个问题,冷车加载磨损的确比热车状态略大,主要的冷热变化中发动机有间隙变化,一般是按照热车状态设计的。不过在气缸内活塞环是有弹性的,另一个方面讲是冷车机油粘度大,怕各个轴颈,销等部位的摩擦面油膜建立不起来。不过这个问题通常容易出现在几千马力的大型柴油机上,而在汽车这种小型汽油机上往往不存在这个问题。一般来讲汽车的小型自吸发动机,打火以后空转运行几十秒就很好了,此时机油油压已经建立,各部分的管路已经循环并且几十秒时间,足以加热缸套了。我一般冬季等待一分钟左右,主要是考虑热胀冷缩问题。一般小型发动机升温快,摩擦面小,油水管路短,相对于大型多缸柴油机来说使用上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以前老解放牌先用摇把摇的,现在的汽车把这个零件省了,偷工减料

那是老式拖拉机吧

网友(2018-10-26):
过去的汽车发动机上有个扣子可以用手摇,现在技术进步了,直接发动吧

网友:
这个其实也简单!找四个大汉把汽车扶起来摇一摇、晃一晃不就行了!

网友:
过去的老办法是用手摇盘车很容打胳膊。

网友:
还是被升那点油了,让车出去转一下,要不然太损害车子了

网友:
把车当孙子使,千万别当大爷待,否则会给你使性子!

网友:
发动机里有残留的机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启动后让车发动机各个部分充分润滑后再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用热车 你那冬天又不冷的~~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历史最冷记录是9度

网友:
哈哈,没有办法丫

网友:
不太清楚,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11-26):
别想太多,直接拧钥匙走人。

发动机的寿命已经远大于整车了。天气冷了也可以原地热一分钟后再慢慢行驶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