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喇叭还有用吗

楼主(2018-09-24):
今天去逛旧货市场,淘了两个75年的500型表,另外看到几个喇叭,可惜了,都被弄坏了,要价50一个,这东西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可以拆磁铁用,5块可以考虑。

网友A:
清理一下,通电看看会不会擦圈

网友B:
水洗干净,晒干了通电试试。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让它自生自灭吧 搞好比新的更贵而差

网友:
对坛里的爱好者来说,喇叭不是什么奢侈品,除非稀有品种或收藏品所用。再好的喇叭也有寿命,纸盆年久会失去使用价值。

网友:
喇叭也算是一个精密器件,这个样子不插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洗干净,晒干了通电试试。

水洗?直接扔到洗衣机里边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一下,通电看看会不会擦圈

找遍了他的地摊,没找到电池,也没试

网友:
以前有修喇叭的,可以换音圈,补喇叭盆。不过要看喇叭本身价值

网友C:
看着没有破损,没有电池,用手轻轻按压纸盆中间区域看是不是擦圈,有万用表也可以测试音圈是否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没有破损,没有电池,用手轻轻按压纸盆中间区域看是不是擦圈,有万用表也可以测试音圈是否开路,

淘了两个万用表都是坏的,一个75年的,一个87年的 都是500型的

网友:
音圈不断绝对可用

网友:
纸盆喇叭,有年代了,试试音质怎样 ,还是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