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海版主有关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8-09-24):
海河版主能回复一下吗?  收了个游戏机用的220变110的变压器,铁芯是86片的,厚45毫米,分上下两个线包(是王字型骨架吧),拆了次级结果算下来是280匝,这样就是2.6匝/伏。初级的线径是0.43的。这样一系列的数据计算下来:该变压器是按1.4T的磁通,电流按2.5A/平方毫米的参数绕制的。
现在不动初级,改动次级,想绕个小电子管功放的变压器:250V-0.12A一组,6.3V1.5A2组(6P1X2+6N1X2),6.3V1.5A1组(6Z4X2)不知是否可行?
但常规这类的铁芯磁通都是按1T计算绕制的。
如果按原变压器的2.6V/匝绕制是否可行?是否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                                 谢谢了。

网友A:
元变压器也不是2.6吧,一般45/12.6为匝伏,我前几天用功放9650才改了个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变压器也不是2.6吧,一般45/12.6为匝伏,我前几天用功放9650才改了个次级

w我也十分的迷茫,但分析是磁通的选择问题,按1T计算次级250V基本绕了1000匝左右,铁芯装好测量415V,拆了400匝左右,重装后测量为255V。

网友:
按我说的那个肯定没错,次级圈数一般要乘1.03-1.04,变压器功率小匝伏就大,t我绕好和当初设计的一样

网友:
现在市电在240左右,初级最好加绕50匝

网友:
你真是大神,说好的2.6匝伏,250伏需要650匝,X1.04676匝,搞1000匝玩

楼主:
我初级没有拆,就重新绕了次级。

网友:
这种牛有铝线牛,小心。

楼主:
初级就是铝线的,买了主要是改制用的。

楼主:
错了,初级是铜线的,次级是铝线的。

网友:
你这磁通真高啊,我前一段绕了个变压器,初级0.7铜线880匝,无负载电流10MA,你也可以测测空载电流

网友:
海版估计很忙没时间回复你,我来回复你吧根据你的次级匝数280匝电压110V得出2.454匝/V,计算250V匝数是636.25匝使用0.17线就可以,灯丝6.3V使用0.51线绕17匝三组保证你绕的下电流也足够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白天上不了网。

按照原来的 参数 1.4T 每伏2.6匝。 估计会发热。
可是发热就得改一次侧,您现在不想改一次侧,那也没什么办法啊。 对于86型的电源变压器,如果是0.5mm的硅钢片一般保守来说,应该按照1.1T,每伏3.5匝计算 ,如果是0.35mm硅钢片,可以按照1.2T,每伏3.3匝选取计算。

网友:
到位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白天上不了网。

按照原来的 参数 1.4T 每伏2.6匝。 估计会发热。

谢谢海版主和几位老师。  出差刚回来,玩电子管功放变压器是一大问题,我们这里二手市场主要是BK类和小功率的变压器卖。回来怕费事不想改初级,
通过学习和几位老师的回复,感觉这类变压器设计时是奔着最小成本计算的。改制时最确定不了的就是磁通。  低了绕不下,高了要发热不耐用。
看来不能图省事,还得按规矩来。   放假这几天按老师的参数绕个。
                                                                                                    再次谢谢版主和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