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标准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8-09-24):
最近搞了套5k牛准备做6p6p但是看到坛里分析了6p6适合用3.8k牛,就放弃了6p6p,决定做6p14,又翻看了之前白斑主的三极管接法的6p14,手上有6n1.2.3.11小花生管,准备用6n2做电压放大,各点原件采用方面还不是很确定,不知能不能直接搬用白版6p14电路6n2电子元件部分,6p14阴极120欧姆电阻,整流用5y3.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
好牛,好机器

网友:
中秋期间,我做了一台,6P14阴极电阻用到300欧,阴极电压约10伏,阳极电压276伏,阳极电流34毫安左右,阳极耗散功率约9瓦,310桥堆整流后经2SD1304电子滤波,输出约300V左右,加1.5K电阻限流后介入帘栅极并在帘栅极再加以滤波。

网友A:
从听感上看,常见的这四只管子,6P14、EL34比较适合玩三极管接法,但是功率可能不如标准接法大。对比过之后,你可能更喜欢6P1或3的标准接法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听感上看,常见的这四只管子,6P14、EL34比较适合玩三极管接法,但是功率可能不如标准接法大。对比过之后 ...

6P3正在备料中。。。。。。

网友:
还有一种叫做:超线性接法!!!失真很低比三极管略大效率比三极管高很多仅次于标准,这个超线性还可以通过转换开关实现三极管------超线性同时转换音色截然不同玩法更多!!!!!!!!!!!!!!

网友:
三极接法和标准接法都有曲线图可查,做起来心里有底。而管子的超线性图纸却很少,且输出牛抽头的比例不一而足,得到的结果无法调整,是不是理想的位置不可预知,完全听命于输出牛的制作和实际的工作状态。不可控因素太多,我不太喜欢用。

网友B:
本人的6P14三极接法电路可以用于6P14标准接法,由于标准接法所需推动电压稍低,可以适当加大一些电压负反馈量,6P14标准接法阴极电阻用150欧姆较为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6P14三极接法电路可以用于6P14标准接法,由于标准接法所需推动电压稍低,可以适当加大一些电压负反馈 ...

本人小白。请教白版:加大一些电压负反馈量,是减少反馈电阻量还是加大电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6P14三极接法电路可以用于6P14标准接法,由于标准接法所需推动电压稍低,可以适当加大一些电压负反馈 ...

电压放大部分的6n2阴极电阻,和阳极负载电阻用调整吗?p14那块阴极电阻目前我用的是120欧姆,后面再换到150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放大部分的6n2阴极电阻,和阳极负载电阻用调整吗?p14那块阴极电阻目前我用的是120欧姆,后面再换到1 ...

原电路电压负反馈电阻标为4.7K*,星号表示需要调整,电阻减小负反馈加大,电阻加大负反馈减小。6N2阴极电阻与屏极电阻不需要改变。

网友:
不知何故,我也焊了这款机子,6P14的阴极电阻用120欧阳极电流为60毫安左右,两路都一样,电源用的是27厂红灯上的牛,温度较高,只好把阴极电阻换成300欧的,电流才降下来,其他元件都查过没问题,也怀疑过栅阻和耦合电容,查过自激,都排除了,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白板的管子用的是老花了的管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电压负反馈电阻标为4.7K*,星号表示需要调整,电阻减小负反馈加大,电阻加大负反馈减小。6N2阴极电 ...

不知何故,我也焊了这款机子,6P14的阴极电阻用120欧阳极电流为60毫安左右,两路都一样,电源用的是27厂红灯上的牛,温度较高,只好把阴极电阻换成300欧的,电流才降下来,其他元件都查过没问题,也怀疑过栅阻和耦合电容,查过自激,都排除了,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白板的管子用的是老花了的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何故,我也焊了这款机子,6P14的阴极电阻用120欧阳极电流为60毫安左右,两路都一样,电源用的是27 ...

不知道你前级用的什么管子?

网友:
我的前级用的是6N2,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你的高压B+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