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奇怪的毛病

楼主(2018-09-24):
一台美的电磁炉出现故障,开机长滴一声,所有的灯亮一下,风扇不转,机器就没动静了。这时按电源键开机,灯亮,连续滴滴声,各档可调,风扇不转,不加热。关机,灯灭,可是风扇一直在转停不下来,最后拔电源。

搜索了网络,没发现有人描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报警声的长短就是故障码。

网友:
检测线盘和功率管的感温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家里有个美的的,使了1,2年也是有故障了,直接40多买了个万能板,已用了4,5年了

网友A:
做工不像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像美的。。

火眼金睛!谢谢关注。刚才又仔细看了看,发现风扇是2010年的,这个板子是2014年,应该是换过板子。已经买板子了,准备再换一次。

网友:
咋 感觉做工一般,不像牌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