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5焊机改限压输出

楼主(2018-09-24):
想把焊机改限压输出做汽车充电器,原来横流不动电压反馈光耦控制3525第9 脚或10脚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说,沒有问题,但这只是恒压限流阶段,沒有浮充,另外,最好加个电压表、电流表

只要恒压,用焊机冲汽车冷天代替强启电源

楼主(2019-08-31):
可以 光耦控制第九脚 稳压就是纹波大下一步改善主回路看看波形会好

网友:
光耦直接控制9脚吗?

网友:
焊机就是一个大的开关电源,

网友B:
以前在工地大型柴油空压机冬天多次启动不了,电瓶没电了就是用A320直流弧焊机调小电流夹到电瓶上充电并启动,后来冬天每天这么操作,不然启动不了.焊机有恒流的短时间对电瓶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工地大型柴油空压机冬天多次启动不了,电瓶没电了就是用A320直流弧焊机调小电流夹到电瓶上充电并启动, ...

柴油机启动电瓶都是24v的,一般氩弧焊机焊接电压也就35v左右,短时加在电瓶上是没啥问题的,但电流要调小些!

楼主(2019-10-18):
3525第九脚接光耦能恒压12v就是纹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