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有好有差。

楼主(2018-09-25):
昨天,因为老婆需要起用一台老电脑,而手头的几张XP的系统光碟都已陈旧,便跑到市里买来一张W7的系统光碟。

不料在安装时,屡战屡败。反复了七八次,总是在读碟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中途停下了。

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问题出在光驱上。遂将另一台电脑上的光驱接过来试试。果然,一次成功。

品质较次的光驱,放XP系统碟时,尚能顺利地读碟。放W7就不行。

W7  达 10G。一张碟居然存了这么多信息。

网友:
我现在都用U盘装,比较方便

网友:
有十年左右没用光驱装系统了吧

网友:
现在比较流行U盘了。

网友:
只要可以正常进入旧的系统,那么不用U盘也一样安装新系统,ghost安装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旧盘摘了,按在电脑上面,用ghost恢复镜像,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用U盘装系统十多年了

网友:
一般ghost 版的win7不会超过4.3GB,安装好后倒是会超出10GB。除非软件需要xp或win7,不然折腾老系统+新硬件驱动麻烦的很

网友:
十年没见过系统光碟了,居然还能买到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我接触电脑较晚,始于二十年前。自己学着装系统,只有十年左右。

个人可能已经习惯了XP,故一直偏爱XP。
同事中有热心人,曾屡次送我系统碟。最晚的一次,是2011年。也均是XP。

这次给一台旧机重装系统,能用,就是装不上QQ。而使用者是一定需要QQ的。
W7我也用了几年。便跑去买了W7的系统碟。

跟帖评论中,多有提到用U盘装系统。我知道这回事,但至今未曾实践。

网友:
我也是xp    因为别的软件升级的缘故   快要被迫换win7了

搬家如失火    换系统如电脑失火    实在不愿意折腾

网友:
光驱的读盘能力同设计和光头有关,好比以前的VCD,广告声称超级纠错能力...

楼主的读盘失败两个原因:
1、光驱读盘能力问题
2、盘片问题,已被划花了

如果老电脑支持USB启动,建议采用wePe之类的制作成可启动光盘,再下载一个ghost的纯净版xp。这是最方便快捷的的方法。

如果拆机方便,就取下硬盘接到其他电脑恢复一个ghost xp到主分区。

方法不少,不用拘泥于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