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贴,大家一起来比较M4500K与GF-6060两台机器

楼主(2018-09-25):
       本人80后,最近买了几台经典的收录机,都是低端产品,主要是来比较夏普GF-6060X与三洋M4500K,一来是收藏怀旧,一来是收听FM节目。仿佛看到英语老师手提收录机进了课堂。让我佩服的是70年代末的产品性能依然良好,只是机芯皮带老化、开关、电位器接触不好而已。说到开关电位器,那品质非常高,开关里的划片都是镀金的。电位器这么多年了,薄膜电阻只有丝毫磨损,国产的真没办法比。接触不好可能是之前里面也有润滑防氧化用的凡士林之类的。可能是时间久了,灰尘多了,凡士林硬化了造成的。这两款机器都用上了印刷电路与印刷电阻,网上说印刷电阻寿命很短,是个隐患。我感受只要机器不受潮,基本没有大问题,印刷电路电阻不是暴露在空气中的,而是有一层透明漆防护着。只要机器外壳上的镀铬没有脱掉,印刷电阻也没有大问题。可能南方比较潮湿,容易出理问题。
      这两款机器的最大区别就是音质,4500比6060要好很多,可以说听了4500后6060就没兴趣了。4500细节多,低音好一些,最耐听。6060就比较轻淡了,也可能有些人喜欢轻淡一点的吧。但是从做工与设计上讲,6060比4500要好,更合理,维修,拆机更方便。基本同样大小的机器,同样的尺寸的喇叭,同一年代的电子元器件,为什么4500要好?我问的问题可能太小儿科,大家别见笑,如果6060能改善一下音质就完美了。
      之前还买过一台GF-9191,确实挺好,美观大气,主要是9191的FM接收是有静噪功能与自动频率调整的,这个功能非常好,调谐时,节目是多安静的状态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从噪音中隐隐约约出来的。而且节目一调就是清晰的,就像是有磁铁一样,到了节目频点后就吸过去的感觉。但是后来又处理了,这一台9191的价格可以买7台6060,做工用料要好一些,主要是9191是用了6寸的大喇叭。机芯一样,PCB板还不如6060好,电位器都是划动的,坏了更难换。
      如果哪位朋友也有两款机器,都来说一说吧,4500的图是借用网上的,打理时没有拍,上图:

夏普GF-6060X

三洋M4500K

其它的

网友A:
我要说4500声音修饰过度,就是很假,楼主和各位反对吗?

网友B:
夏普的收录机的功能比较好,后期的700,080,777都是不错的。收音 效果好,

网友C:
三洋4500从整体看不如夏普6060,三洋机大多用料节俭,零件少的不能再少,机芯也是塑料的,夏普机一般金属机芯,而且有电脑选曲,用料也比三洋好,后期高档机基本没三洋机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4500从整体看不如夏普6060,三洋机大多用料节俭,零件少的不能再少,机芯也是塑料的,夏普机一般金属机 ...

4500音质还是不错的,我有两台6060,一台收藏,保持原样,另一台就是拿来试验,有空了鼓捣鼓捣,把6060所有开关电位器调谐电容全部打理,再试试能不能改善一下音质,哪怕提高一点高音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音机前,带天线的东西是啥呀?

自制的航模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普的收录机的功能比较好,后期的700,080,777都是不错的。收音 效果好,

后期的可拆卸音箱的,感觉太现代了,我还是喜欢单卡双喇叭的机型,777真的太大了,没地方放,小时间家里有一台燕舞的双卡,模样和777差不多,可能是仿制777的,这台机器还在老家放着,中秋回老家看看了这台机器,记得小时候把喇叭纸盆扣破了,

网友:
三洋最经典9994    4500   9930三剑客,声宝没一种机好声

网友E:
三洋4500低音不错,感觉夏普的声音比较干但十分清晰。应该是喇叭和机壳空间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4500低音不错,感觉夏普的声音比较干但十分清晰。应该是喇叭和机壳空间设计问题。

4500声音更劲道,喇叭都是纸边的,4500纸边涂了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说4500声音修饰过度,就是很假,楼主和各位反对吗?

不反对呀,自人喜好。4500是怎么修饰的?想把6060也改善一下,提高一点高音和低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反对呀,自人喜好。4500是怎么修饰的?想把6060也改善一下,提高一点高音和低音

4500高音提升多了。
不过我也奇怪了,就那么个普通电路,能让4500听起来具有磁性。但听久了还是觉得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0高音提升多了。
不过我也奇怪了,就那么个普通电路,能让4500听起来具有磁性。但听久了还是觉得假。

10月节放假了,把6060换个高音喇叭试试,原来的陶瓷片起来了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月节放假了,把6060换个高音喇叭试试,原来的陶瓷片起来了作用

换高音就别折腾了,肯定失望。我搞过夏普700换高音,一是改变了自身音色,二则分担了原来全频喇叭的高音,得不偿失。6060、700的喇叭去掉那个陶瓷片,轻松上10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音就别折腾了,肯定失望。我搞过夏普700换高音,一是改变了自身音色,二则分担了原来全频喇叭的高 ...

今天把板子拿到了单位,试验了一下,去掉了如图中的C76、C77两个去加重电容后,高音好一些了,四个都去掉的话高音太大,刺耳,太假,如果要求高,可以自己匹配。但不知道这种作法对不对。还有是不是当时79年广播预加重标准不太一致呢?怎么再增加一点力道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板子拿到了单位,试验了一下,去掉了如图中的C76、C77两个去加重电容后,高音好一些了,四个都去 ...

这个是T形音频滤网络,也就是去加重网络,时间常数是75uS,它关系到解调以后的立体声音频信号的幅频特性和通道分离度,数值是不能随便改动的!
这两个收录机我都玩过修过,同意你的观点,4500好听,6060做工好但是外观不好看,机芯也比4500可靠,但是4500有机械全自停功能,6060却没有,放同一盘磁带,4500声音就是比6060好听,中低音差不多,主要区别在于高音部分,4500高音清晰细腻,6060就显得暗淡无光,如果从前级部分取出音频信号进功放,两个收录机的声音都不错,我认为是两个收录机的电路差别造成的声音差别这么大,4500的磁带放音均衡是标准补偿网络,6060的就不行,而且6060只有一个宽频喇叭,那个压电高音形同虚设,这就是6060高音不理想的真正原因,把6060磁带均衡部分的几个阻容元件参数更改一下,再把喇叭换成双盆喇叭,这样听起来6060的声音也相当优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T形音频滤网络,也就是去加重网络,时间常数是75uS,它关系到解调以后的立体声音频信号的幅频特性和 ...

我反复试验了多次,去掉C76、C77确实好听一些,但是立体声时高频噪声明显了。有利有弊吧,我还是去掉了。6060机芯也是全停的,而且有选曲功能。6060样子太丑了。
我断开C139、C140,接上音频当功放用,音质非常好,比6N4推6N1小胆机还好听。如果从磁头位置引音频输入,要加衰减电路,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反复试验了多次,去掉C76、C77确实好听一些,但是立体声时高频噪声明显了。有利有弊吧,我还是去掉了。 ...

BA536集成功放的声音不错,从音量电位器热端输入信号效果最好,从磁头那里不太合适,信号需要大幅度衰减还要经过多余的均衡,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BA536集成功放的声音不错,从音量电位器热端输入信号效果最好,从磁头那里不太合适,信号需要大幅度衰减 ...

对,我还是从电位器引入的信号,从磁头那里放大过度,衰减了也不好听,不如电位器位置输入来的直接。
用自制的水平FM天线,可以接收40多个比较清晰的调频台,还有信号弱的都乎略了。

做过6N4推6N1,6P3P, EL34的胆机,感觉只是个情怀,太耗电发热了。也许是我做的不够完美或者对声音的认知不够。
听胆机多了,偶尔听听200元的漫步者,也有惊喜。我感觉听音乐,是以人为本,但也不能只听人声,胆机只适合听人声。
有点单调。

网友:
6060的外观我喜欢显的高档,当时这个机子我们这卖791元80年代初

网友:
觉得厦普的外观设计较粗鲁

网友:
我没感觉粗鲁

网友:
外观设计6060比4500差远了,这几我都各有两台,4500声也相对耐听一些,

网友:
论声音,4500好,论功率,6060大,4500的设计符合东方审美观.维修,6060易,结构合理!论用料,6060.我两台都收藏,都在状态.

网友G:
从机器外面看,两者像是同样尺寸的喇叭,但拆开看就不一样了,6060用的是12CM的喇叭,应该比4500的喇叭小。

SHARP GF-6060、SHARP GF-7474、SHARP GF-5454三部收录机用的喇喇叭

SHARP GF-6060、SHARP GF-7474、SHARP GF-5454三部收录机用的喇喇叭
,从机器外面看像是6寸的喇叭,但拆开看,全部用的12CM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机器外面看,两者像是同样尺寸的喇叭,但拆开看就不一样了,6060用的是12CM的喇叭,应该比4500的喇叭小。 ...

你这不是6060机器,6060也是4寸的,与4500一样尺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6060机器,6060也是4寸的,与4500一样尺寸

这两机子的喇叭好像都是12cm的.

网友:
4500K声音不错,但是内部结构设计太脑残,修理相当的不方便。

网友:
有过4500。还是700,575声音不错。是我喜欢的声音。

网友:
神笛你不喜欢吗?

网友(2018-10-25):
用仪器打理后,在状态的话,575的声音最好听!

网友I:
我的第一台收录机就是神笛,音质不错,当时60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第一台收录机就是神笛,音质不错,当时605元!

你的起步点就挺高,有钱人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出,月工资六七十元吧。

网友(2018-11-25):
都很经典,各有所长,6060机械机芯比4500好的多,电路板做工也比4500好,拆卸维修都很方便,可能6060的功放和喇叭很一般吧,音质也是一般般。4500音质比较好,外形美观比6060高大上,4500的内部做工差,特别是机械机芯,偷工减料,塑料件单薄,特别容易断裂

网友:
这几样机子我都没有,只能听听各位高手的见解。

楼主:
我有办法让6060好听了,真的是好听了,比4500好,减了去加重,又增加了低音增强,又加了一个高音单元

网友:
4500没有有没听过,就那对小喇叭和九伏供电的小功放块功率那么小,,能好听个啥,6060也是小喇叭12厘米的,小日本经骗人,把喇叭罩做的那么大,误导消费者,还已为是6寸的呢,电源12伏,功率比4500大,单机子音色发干,听语言还将就,音乐不好听。俩个垃圾,都是炒作

网友:
6060当时我们这卖791元,当时是啥概念,最可恨的是它那个机芯,收带轮是通过主导轴那有个长胶圈带动的,件不通用,不好找,机子百分百都废在这了

网友:
我的 SHARP GF-6060

SHARP GF-6060

SHARP GF-606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6060机器,6060也是4寸的,与4500一样尺寸

我这张照片是SHARP GF-5454 内部图

楼主(2018-12-27):
我改了两台夏普6060,改好后比三洋4500声音要好很多,夏普6060的声音很暗淡,没有特点,不亮丽,灰蒙蒙的感觉。主要改动是去掉一级去加重,先提高高频份量,然后经过前置放大后(磁头放大)再加一级重低音加重电路,然后经过0.01uF电容再耦合到音量电位器,这样一来,提高了高音与低音份量,高音亮丽了,低音蓬蓬了,中音也没怎么衰减。但过程中也是拆机无数遍,来回匹配。最终拿6060来折腾是因为它太好折腾了,比4500好折腾好几倍。但由于6060的箱体原因,效果达不到现在音箱的效果。我只用它来听收音

网友(2019-03-10):
手头有一台6060,收音一边比较轻比较小,磁带不走带,估计皮带松了,本地又没有修理的。

网友J:
这个机子败类,主导轴上有一个橡胶轮好老化,机芯就挂了。

网友K:
我就想找当年放磁带有“篷篷”声的,不知道是哪款了!

网友L(2019-04-23):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子败类,主导轴上有一个橡胶轮好老化,机芯就挂了。

现在可以网购了,每个2元,还行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4500音质还是不错的,我有两台6060,一台收藏,保持原样,另一台就是拿来试验,有空了鼓捣鼓捣,把6060所 ...

4500音质倒是不错,只是设计不好,维修不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现在可以网购了,每个2元,还行吧

2元的使不住吧听说8元一个,加运费10元合计18元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两机子的喇叭好像都是12cm的.

你说的对,都是12 厘米的,低音都啥也不是。和我的神笛没发比。

网友:
引用 网友L:
4500音质倒是不错,只是设计不好,维修不方便。

欢迎你这个实习会员,以后多交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对,都是12 厘米的,低音都啥也不是。和我的神笛没发比。

神笛没见过,光听说,羡慕!

网友:
不错,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J:
2元的使不住吧听说8元一个,加运费10元合计18元

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主导轴上的胶套,可以用4MM2单芯电线皮来替代,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想找当年放磁带有“篷篷”声的,不知道是哪款了!

夏普9191-9696系列就有这感觉,我那二个日本本土机夏普GF-303就有这感觉,听迪斯科,荷东音乐特别好给力。

网友M(2023-11-04):
4500,电平表。6060指示灯
4500音质比6060好
6060FM灵敏度很高,当年在广州随便收到香港电台2、4、5台的FM广播,4500特定天气可以收到,
6060有电脑选曲。4500没有。

网友N:
6060明显比4500档次高,买4500还不如买9930,4500做工不行

网友(2024-01-06):
引用 网友N:
6060明显比4500档次高,买4500还不如买9930,4500做工不行

当年4500是比9930高一个等级(至少半个等级)。起码多了两个电平表以及吃带自动跳。9930没有这功能。价钱以港币计算好像是4500贵70元。6060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想找当年放磁带有“篷篷”声的,不知道是哪款了!

          蓬蓬声,三洋999x以上型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4500,电平表。6060指示灯
4500音质比6060好
6060FM灵敏度很高,当年在广州随便收到香港电台2、4、5台的FM ...

在珠三角或长三角地区,FM信源相当丰富,所以能完美又能多收台的机器,更受欢迎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子败类,主导轴上有一个橡胶轮好老化,机芯就挂了。

的确,夏普怎么会设计出这么一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