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车机dvd机芯

楼主(2018-09-25):
上图:
机器读取cd片的画面
机器读取dvd片的画面
说正题,从坛友处淘到一台大屏dvd车机,试机收音良好dvd机芯不吃碟。窃想不是硬件问题,大有可能是微型开关或机械部分运转不灵,接触不良。这些部分很难下手。受坛友水洗光头的启发,我就来个水洗机芯。
  半盆清水,漫过机芯。
  两勺洗衣液搅匀。
  浸泡数小时。
  拿出,清水冲洗数遍。
  自然凉晒数小时。
  比洗菜简单的多
   装机,试机。碟片进出顺畅,读碟良好。
和坛友共享,有性趣的不妨一试

楼主:
请教坛友:第三幅图片是机器读取第四张图片dvd显示的画面,显示是mp3却不能读片内容,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其实DVD9本身就是压缩的,清晰度也只能看而已

网友A:
这也能行?一直以为要用什么专门的清洗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风行的所谓DVD-9是非标的,是把VCD标准清晰度的节目放到DVD碟片上去,称之为压缩DVD, 虽然可以将整 ...

你说的是HDVD-9吧?标准的DVD-9其画质是不错的,非LD、VCD可比。当然,比起蓝光DVD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行?一直以为要用什么专门的清洗剂。

我就是这样洗的有兴趣不妨一试反正也没有別的办法,那个小机芯䏻拆开也很难装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风行的所谓DVD-9是非标的,是把VCD标准清晰度的节目放到DVD碟片上去,称之为压缩DVD, 虽然可以将整 ...

現在不是清晰度问題,而是根本不读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风行的所谓DVD-9是非标的,是把VCD标准清晰度的节目放到DVD碟片上去,称之为压缩DVD, 虽然可以将整 ...

Vcd也应該能读呀

楼主:
那个1-Aviw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洗的有兴趣不妨一试反正也没有別的办法,那个小机芯䏻拆开也很难装配好

光头里面估计挺难清理的。

网友:
看来,收音机、DVD机,机芯都是可以拿来水洗的。回头我也试一试。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不是清晰度问題,而是根本不读碟

这不是你的机的问题,大部分DVD机不能读取这些非标DV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你的机的问题,大部分DVD机不能读取这些非标DVD,

谢谢版主,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