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双系统,过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8-09-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注意安装顺序,参看网上的教程

网友:
按网上教程,重装Win7。

网友:
不会是因为过几分钟没动,自动节能休眠了而已吧

网友:
黑屏怎么黑   有没有激活提示

xp没事的话就是win7出问题了  删删删

网友:
如果是WIN7和XP双系统建议你可以安装WIN7后安装微软的XP虚拟机即可。微软的XP虚拟机是微软免费赠送的一个软件。可以很好地正常使用。

网友(2018-11-09):
先装XP后再装WIN7或者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