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保护是否合理

楼主(2018-09-25):
    买了几片太阳能光控电路板,带锂电充放保护一体,小功率,要求6V太阳能板,充电电流不超过1A。刚拿到手做了测试。在锂电池电压达到4.15V时,竟然是通过短路太阳能输入端,来切断充电达到保护目的。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保护是否合理呢?长期短路,对太阳能板性能有没有影响?
附示意图一份:

网友:
看着应该不是合理的,锂电保护板不是有自动截断电流功能吗?平时充锂电池的时候观察,先是电压慢慢升,升到4.2v的时候电流慢慢下降,直到几毫安时不再充电

网友:
没试过长期短路,但按工作原理来说肯定是断开为好

网友:
太阳能电池有个参数叫"最大短路电流"。这样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对小功率太阳能板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