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用动圈耳机代替舌簧耳机的探讨

楼主(2018-09-25):
玩矿石机也有一年多时间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矿石收音机论坛对我的帮助极大,坛里的各位老师大伽贡献了许多智慧与才智,从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由于本人过去一直对Hi-Fi高保真音响情有独钟,对音质非常挑剔,故对舌簧耳机发出的声音实在不敢恭维。但是舌簧耳机的灵敏度相对来说还是很高的,对于接收较弱的电台信号非常有用,而且许多著名的舌簧耳机价格也非常昂贵,存世量也越来越少。比如著名的国产田737、美国的大罐头、甲板耳机等,都是公认的矿石收音机用耳机的旗舰。目前来说,这类耳机可遇不可求,存世量越来越少,普通爱好者根本无法得到。
本人手上有好几款听音乐的高保真音乐耳机,其中有一款铁三角的耳机配合著名的KPB-02矿机专用输出变压器,使用效果很不错。这个耳机的灵敏度只有102dB/mW,有没有灵敏度更高的动圈式耳机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终于被我找到一款AKG-450的耳机。这款耳机的灵敏度非常高,达到了126dB/mW的指标,毫不犹豫地下单买入。插入矿机试听,表现非常满意:与国产SC2-300舌簧耳机以及著名的甲板耳机比较,声音音量有过之而无不及,音质更是胜人一筹。我始终认为,好的音乐耳机(监听耳机除外,因为它需要专用的耳机放大器推动)它的灵敏度肯定是很高的。希望有同好也用这款耳机用在矿机上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

网友A:
楼主把灵敏度单位搞错了,在一楼的表格中灵敏度一栏是126db,这不是完整的灵敏度单位。在一楼的文中有126db/mW,这是带完整灵敏度单位的参数,但是有可能错的,下面的照片是该型号耳机的包装盒,盒子的正面有完整的型号,背面有技术参数,请看红线包围的内容,其灵敏的是126db/V ,而不是126db/mW!

这是两个不同的灵敏度标注单位,两者的换算关系如下:

  db/mw  +  10  X  ( 3  -  lg R )  =  db/v,              其中R是耳机阻抗。

所以:db/mW = db/V - 10 X(3 - lg R)= 126 - 10 X 1.4949 =126 -14.949 =111 db/m W

可知该耳机的标称灵敏度是126db/V,也就是111db/mW,而不是126 db/mW,两者相差了15db,即灵敏度被标高了15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进一只正品的450耳机,用等音量法测其灵敏度,将测得的结果按灵敏度顺序排列到以前测耳 ...

太好了,造福广大矿友,非常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买入akg   k450 耳机准备听矿机

恭喜新耳机购入,希望出一份详细的对比收听报告。

楼主(2018-11-09):
引用 网友C:
昨晚改了输出变压器,利用k420收听,还行,电流1微安不到已能听清了,10微安左右和我们用手机耳机接电话声 ...

很好!说明你的K420耳机灵敏度还是可以的,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鸡冻了,这个与舌簧耳机420欧那种比较那个灵敏度高?都快有立马买K450的冲动了

与420欧的舌簧耳机没作过比较,不妄加评论。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感谢铁猫兄的加分鼓励,有你矿坛更健康!

楼主(2018-09-30):
引用 网友E:
老虎哥的试验为矿机玩家挑选耳机开拓了新的思路,不必再拘泥于几百上千欧的高阻抗耳机了

是的呀,矿机用的高级舌簧耳机越来越难觅得到了,另碎捷径,争取有好的取代。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的是2200欧的军用耳机  相对立体声耳机声音还是小很多

这类耳机容易失磁或者磁性减弱,导致灵敏度降低声音明显减弱。谢谢关注。

网友F:
我一直用的是2200欧的军用耳机  相对立体声耳机声音还是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开始玩矿机就是用小米入耳耳机加变压器,效果也不错,低音振憾

最大的优点是音质提高了,相当于听中波广播变为调频级音质。

网友:
这耳机如果能达到舌簧耳机的灵敏度
使矿机播放系统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H:
虎版好!看着不错的耳机,多少米淘的?

网友I:
原来用两只SHH-1舌簧耳机串联,配合自制3DQ矿机,整机灵敏度尚可,音量适中,但音质一般。采用过220/24V的3W小电源变压器,配合64欧华为手机耳塞,感觉音量与SHH-1耳机相比还略小,且高音损失较大,仅低频较舒服。后改用某宝淘来的300欧动圈耳塞(串联使用,直流电阻600欧左右,交流阻抗大于600欧),发觉同比音量较SHH-1还大,音质更是完胜。收听“中国之声”,播音员的声音很醇厚,非常耐听,才觉悟中波段对于语音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比FM还耐听。矿机就放在床头柜上,现在经常戴这这款耳机早晚在床上听广播,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小半导体  耳塞的指标不详,直接插在手机上听音乐音质也非常不错,比手机配的64欧耳机要好,价格100元左右。避免广告,不发链接,仅给图片供参考。

网友J:
楼主用的耳机多少钱一幅

网友K:
祝贺虎哥;
发现好耳机灵敏度126db。
我只看到125db。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虎版好!看着不错的耳机,多少米淘的?

你好,这耳机今年京东上买的,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用两只SHH-1舌簧耳机串联,配合自制3DQ矿机,整机灵敏度尚可,音量适中,但音质一般。采用过220/24V的3 ...

谢谢关注,你的体验很给力!我们一定要开拓思路勇于思考,把矿机玩的更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是早看到这篇文章就好了,我在网上买的高阻耳机灵敏度相当差.音量远远不及我用小变压器加普通耳机

谢谢关注!经验就是这么来的,多折腾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耳机多少钱一幅

京东上买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贺虎哥;
发现好耳机灵敏度126db。
我只看到125db。

谢谢黄老师关注支持,126db的确很高了,再去找找,也许还能发现更好的。

网友M:
感谢老虎哥又有新发现,好的耳机,加上匹配良好,能充分发挥矿石机的潜力。采用好的耳机的同时要注意阻抗匹配,要不最好的耳机性能也会给浪费掉了,有些朋友对阻抗匹配的含义不太理解,是早些时候,用高阻耳机分别直接使用在二极管电路和场管电路中,从而得出场管电路不如二极管的结论,等后来知道了问题所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算对于场管电路来说,检波线圈的 和调谐线圈的匝数比影响着场管的输出阻抗。所以,在使用耳机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最灵敏的耳机也要注意阻抗匹配。如果耳机的阻抗不一样了,或者说采用不同阻抗的耳机,场管电路中的检波线圈匝数比也要跟着调整,对于二极管来说,阻抗变压器的变压比同样需要调节,绝对不能理解成拿来就用就一定效果发挥,而忘记了阻抗匹配这个要求。另外问一下老虎哥,那个耳机是二只总阻抗32欧姆还是单只耳机 32欧姆,二只 64欧姆。当然如果手头有只要测量一下立即能知道。但要考虑阻抗匹配时要知道耳机的总阻抗,在设计电路时再算阻抗匹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老虎哥又有新发现,好的耳机,加上匹配良好,能充分发挥矿石机的潜力。采用好的耳机的同时要注意阻抗匹 ...

许老师分析的非常详实,的确阻抗匹配关乎矿机的综合性能。这个AKG-K450耳机的阻抗为32欧,两只串联为64欧。

网友:
六十四欧姆的高灵敏度耳机用在场管电路中效果应该相当好,我用手机的耳机阻抗也是六十四欧姆,效果也是不错,如果耳机的灵敏度高,匹配良好,矿石机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网友:
我有副AKG450的降级版---akg420,灵敏度有125db,改天从箱底拿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论音质肯定比舌簧好,但是灵敏度肯定赶不上舌簧

谢谢关注,欢迎讨论。

网友O:
又有新发现!祝贺!AKG的耳机是名牌,我有个K518的,可惜跌坏了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又有新发现!祝贺!AKG的耳机是名牌,我有个K518的,可惜跌坏了一只------------

AKG的品牌本身就是高质量音频器材的代名词!

网友P:
谢谢老虎哥的分享,动圈式耳机音质肯定比舌簧耳机好多了,关键是要解决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Q:
祝贺矿石收音机使用动圈耳机取得成功

网友M:
高灵敏耳机实物图和主要参数,以提供给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灵敏耳机实物图和主要参数,以提供给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您这个灵敏度对,产品技术参数标注的都对。

其实即使是山寨产品的技术参数标错的可能性也很小,标错了东西就不好卖了。

网友G:
先用舌簧耳机调整矿机刚听到声音为止
再用动圈耳机去听一听看能不能听到声音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先用舌簧耳机调整矿机刚听到声音为止
再用动圈耳机去听一听看能不能听到声音

你用这个办法意思是对的,但实际不能直接这么做,因为直接换个耳机,二者阻抗并不相同,不能比较收听效果,需要把二者都调整在阻抗匹配状态才能比较。例如,在二极管检波状态用高阻耳机,在场管检波状态用舌簧耳机,两者基本都处于差不多阻抗匹配状态,经过试验,在场管检波状态下用舌簧耳机,效果要好于二极管状态下用高阻耳机,这样才能比较好效果。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因为高阻耳机的灵敏和舌簧耳机的灵敏也有区别,高阻耳机有灵敏度高的,舌簧耳机也有灵敏度低的。等等,所以,也有高阻耳机胜出的情况,要看二者灵敏的实际灵敏度。千万千万,不能直接换个耳机来比较音量大小,那样不在阻抗匹配下进行比较,就没有可比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灵敏度单位搞错了,在一楼的表格中灵敏度一栏是126db,这不是完整的灵敏度单位。在一楼的文中有126db ...

感谢版主的勘误,网络上各商家的标注非常混乱,一不小心的确容易误导。另外,db/mW也是灵敏度的一个单位。

楼主:
想不到这个帖子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响,更加说明耳机在矿机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另外,各商家对参数的标注比较混乱,下面摘录了几家有代表性的供参考。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谢谢老虎哥的分享,动圈式耳机音质肯定比舌簧耳机好多了,关键是要解决阻抗匹配问题。

王老师你好,阻抗匹配就用矿坛常用的KPB-02型,效果无出其右者!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用这个办法意思是对的,但实际不能直接这么做,因为直接换个耳机,二者阻抗并不相同,不能比较收听效果 ...

您说的在理!
比较准确的方法是等音量测试法:
1.精确测量耳机阻抗备用。
2.用音频信号发生器经低阻衰减器向一只灵敏度较高的耳机送信号,调整衰减器的衰减量,使这只耳机发出的声音不大但是听上去不吃力即可。
3.将耳机放在固定有声级计的架子上,从声级计上读出音量的分贝值,并用音频毫伏表测量耳机两端的音频电压,并根据音频电压和耳机阻抗计算音频功率。
4.换下一只被测耳机,调整衰减器使声级计的指示数与前一只耳机时相同,并根据此时毫伏表显示的电压和该耳机的阻抗计算音频功率。
5.比较测出的耳机音频功率值,哪只耳机的音频功率数值小,其灵敏度就高。

耳机阻抗测量可用阻抗表或交流电桥,也可用音频毫伏表、电阻箱,音频信号发生器用替代法测得。

上述方法操作得当就有较高的精度,由于测量了功率从而避免了测量中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祝贺矿石收音机使用动圈耳机取得成功

谢谢关注,感谢祝贺!

网友A: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进一只正品的450耳机,用等音量法测其灵敏度,将测得的结果按灵敏度顺序排列到以前测耳机的帖子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05606

网友:
今天有幸到史老师府上观摩一台新做的矿机,收听电台926KC时电流达160uA,用动圈耳机听,音质确实不凡,但恕我直言,如要仿效,那您矿机的电流一定要足夠大,否则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灵敏度单位搞错了,在一楼的表格中灵敏度一栏是126db,这不是完整的灵敏度单位。在一楼的文中有126db ...

十分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太好了,造福广大矿友,非常期待。

正好明说;
虎哥和矿友千幸万苦找好耳机不宜。

网友S:
好耳机的确难得,哪怕是同型号每只由于装配等因素灵敏度都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好明说;
虎哥和矿友千幸万苦找好耳机不宜。

再次感谢黄大师的支持与鼓励,有你的帮助,我的矿机的天空会更蓝!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耳机的确难得,哪怕是同型号每只由于装配等因素灵敏度都有差异。

所言极是,谢谢关注!

楼主:
感谢以下所有点赞加分的朋友:安庆矿友、as8233639、lllllxing、xinlizixun0207、探索空间、无锡老王、Eiba、矿坛学子、上海老娘舅、傅满州、zhuyoq007

网友M:
矿石机三大件,天线,矿机,耳机,关于天线,天机不可泄漏。不再细说,矿机,从矿石,二极管,到场管,油水也常榨得所乘无机,只有耳机还没有好好开发,良好耳机加上良好的匹配,矿机从此进入折腾耳机时代。进一步开发就要比拼各人的耳朵灵敏度好坏喽。耳机的折腾和探索方面老虎哥又开了个好头,大家鱼贯跟进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矿石机三大件,天线,矿机,耳机,关于天线,天机不可泄漏。不再细说,矿机,从矿石,二极管,到场管,油水 ...

赞同! 以往大家对耳机关注的不多,动不动就被“大罐头”、737等给吓到了,矿机信号本挺纯净,舌簧式的音质偏尖,但大家为了矿机耳机声音大、捕捉弱信号、与3DQ好匹配等,普遍使用了舌簧的。如果信号足够强,实际动铁的声音要好听多了,如俺过去常常使用的“808”牌。自己也不自量力,曾仿制过“大罐头”耳机,终究用的材质、工艺都不行,做成后,灵敏度仅与动铁的相仿。有一段时间还很很琢么过留声机拾音头的结构,想把它与听诊器结合起来制作一种“耳机”,目前还没有成型的思路。下一步大伙在耳机方面下点功夫,相信会有所收获的。虎哥这也算带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王老师你好,阻抗匹配就用矿坛常用的KPB-02型,效果无出其右者!

这种耳机是什么样子

网友T:
05年我在村里听矿机就用到了AKG450,音质很好,灵敏度与普通舌簧耳机相当。
在村里用大环收听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T:
05年我在村里听矿机就用到了AKG450,音质很好,灵敏度与普通舌簧耳机相当。
在村里用大环收听矿机

英雄所见略同!AKG-K450耳机的社会保有量非常大,在Hi-Fi论坛上常常被推荐为入门高保真耳机,谢谢你的关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同! 以往大家对耳机关注的不多,动不动就被“大罐头”、737等给吓到了,矿机信号本挺纯净 ...

as8233639兄你好,实际上你说出了众多矿友的心里话,矿机最终是要以声音来传递信号的,耳机是重要的一环且手工制作难度很大。怎样以很小的代价并且容易得到高质量耳机,是摆在广大矿友面前的一个课题。幸好有了矿坛这个可以畅所欲言方便交流的平台,值得珍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矿石机三大件,天线,矿机,耳机,关于天线,天机不可泄漏。不再细说,矿机,从矿石,二极管,到场管,油水 ...

谢谢版主的支持鼓励!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你用这个办法意思是对的,但实际不能直接这么做,因为直接换个耳机,二者阻抗并不相同,不能比较收听效果 ...

版主言之有理,我也想试一试!

网友U:
信号足够强,动圈耳机一点问题也没有。
主要就是信号弱的时候,高阻抗耳机的优势才体现出来

网友V: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主题,值得探讨。
由于矿机是无源的信号接收与收听设备,它接收的信号较弱且不经过放大,输出功率极其有限。
我们追求的是如何使发射台发出的声音完美还原。除了一架好的天线和矿机本体外,选用适宜的耳机就显得很重要了。
感谢楼主分享的切身体验及详尽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版主言之有理,我也想试一试!

感谢版主鼓励!

网友W:
我用420试过,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U:
信号足够强,动圈耳机一点问题也没有。
主要就是信号弱的时候,高阻抗耳机的优势才体现出来

非常给力,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主题,值得探讨。
由于矿机是无源的信号接收与收听设备,它接收的信号较弱且不经过放 ...

感谢关心支持!耳机是矿机的最终发声元件,质量、性能好坏举足轻重。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用420试过,效果还不错!

谢谢关注,用了K450更上一层楼!

网友G:
我开始玩矿机就是用小米入耳耳机加变压器,效果也不错,低音振憾

网友E:
老虎哥的试验为矿机玩家挑选耳机开拓了新的思路,不必再拘泥于几百上千欧的高阻抗耳机了

网友B:
今买入akg   k450 耳机准备听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买入akg   k450 耳机准备听矿机

还要一个高效率和匹配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新耳机购入,希望出一份详细的对比收听报告。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的是2200欧的军用耳机  相对立体声耳机声音还是小很多

哦!偶感到,这种耳机时间长了有退磁的,抄报时信号不好,干扰大了更难。一般要配两个耳机,备用一个,差了就去换。市面上可能好的少,遇到换下来的,灵敏度会下降,业余难测试,专业条件下换耳机信号变化明显。

网友:
看好这个耳机,买了个k420, 169元,灵敏度标称125db

网友D:
太鸡冻了,这个与舌簧耳机420欧那种比较那个灵敏度高?都快有立马买K450的冲动了

网友:
AKG K420耳机收到,还不错,就是感觉听MP3低音差了点,灵敏度确实高

网友X: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

好的,谢谢关注谢谢支持!

网友C:
昨晚改了输出变压器,利用k420收听,还行,电流1微安不到已能听清了,10微安左右和我们用手机耳机接电话声音大小差不多,实际上三星苹果的耳塞收听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C:
微晶互感器上面绕了70匝线圈,BAT85检波,大环短波线圈,效果不错的,输出耳机左右声道并接,大概16欧姆阻抗

网友(2018-11-08):
引用 楼主:
恭喜新耳机购入,希望出一份详细的对比收听报告。

我就有一只SC300耳机,与K450耳机对比,在电台信号微弱时SC300耳机能听清楚、K450听不清楚,SC300耳机灵敏度略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晶互感器上面绕了70匝线圈,BAT85检波,大环短波线圈,效果不错的,输出耳机左右声道并接,大概16欧姆阻 ...

你的微晶互感器非常不错,确实效率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