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双系统,激活显示成功,但实际失败!

楼主(2018-09-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使用虚拟机省事不要切换系统了

网友:
win7用winloader激活即可,xp找一个ghost版本

网友:
下载gpt win7激活工具chew-wga试试

网友:
看看win7版本,激活软件有选择。

网友:
是不是用过正版WIN7后都不用激活?我的电脑自带的系统太大,洗去后,怎样换系统都不用激活。

网友:
你要先装XP,然后装win7,并激活win7

网友:
没装过双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一个激活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激活工具有问题。

网友:
下载个激活软件

网友(2018-11-09):
我几台电脑都是双系统,用的都是盗版都没有问题,找激活软件重新激活,XP不要激活,就是WIN7和10要激活

网友:
现在很多激活工具是靠在引导区加载grub模拟品牌机BIOS(主要是要SLIC表)方式实现激活的,双引导可能会破坏引导区的grub造成无法激活的情况

网友:
不清楚你是怎样装的,我也是双系统:XP+win7,而且随便装哪个先都可以。
我是这样装有,XP独立分一个小区安装,如果是先装了win7,后装XP,就要到网上下载一个启动修复器,全部装好后,动行下修复器就好了,启动时可选进入哪个系统。好象u盘PE系统里有。

网友:
那是激活工具过期了,被封了,另找一个新版本的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笨办法,安装两个硬盘。通过开关切换硬盘电源,需要哪个系统就给哪个硬盘供电。

网友:
是不是把两个系统装在一个分区里了?激活软件找错了激活目录,换个软件试试,或者重装系统,把两个系统分开

网友(2018-12-17):
我之前修银行的机器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只能换个镜像重新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