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聚合物电池值得买吗

楼主(2018-09-25):
求教二手的聚合物电池值得买吗?用于电动自行车电池还能使用多久,电容量一年衰减多少?用多久电池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多少取决于充放电周期数,好的寿命能到1000次左右,不好的500就完了。
同样,用一年也要看使用频率, ...

完了的意思是报废了还是说容量衰减太厉害了,用完充电周期一般还能有多少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的意思是报废了还是说容量衰减太厉害了,用完充电周期一般还能有多少容量?

完了就说容量基本上为零(虽然不为零但是容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了,作指示灯的电源还是能点亮一段时间,电机基本驱动不了几分钟),电池组的各个单体差异很重要,一串电池如果有一节有问题那整组都不会有输出或者容量严重变小(木桶定律)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答疑,还是不买二手的了。

网友:
所以手机天天插着充电宝,电池能用1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的意思是报废了还是说容量衰减太厉害了,用完充电周期一般还能有多少容量?

合格产品一般指容量下降到设计容量的70-80%的循环次数,但标称循环次数是按厂家的要求,四分之一C以下充,0.5C以下放,如果你快充快放,比如容量型的电池你1C充放,估计一二百次后容量就只有80%了,所以说二手电池是个坑,完全凭运气的,我买过三组26700的电池,其中一组26节中有22节容量大于90%,其中三分之一达到95%,但余下的,只找出7节容量大于90%,余下的一半是废的,一半容量低于50%,如果你买到容量大于90%的,你就赚了,你要是买到低于50%的,还不如铅酸电池呢

网友:
二手也是有不错的东西的,要看你买的二手二到什么程度。

网友:
我的电动车用的32650大约充放300次,20ah的电池还有18ah多点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买新的。

网友:
买二手电池要量大 你要用到10节 那得买20节以上在其中找10节比较好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要指望二手的一定好使,楼上的朋友说的对,需要多买一些挑好的用。如果加上多买的价格还不如买新的,那就不用考虑二手的了,费力不讨好。
一般来说,电动车的电量至少需要支持出行距离的2.5倍,否则很可能回不来了。

网友(2018-10-30):
买二手,看运气,买电池,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