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接线桩引线方法

楼主(2018-09-25):
最近在本论坛淘到3块高容量电池,(3.8V 据说串联起来可以启动2.0排量以下的汽车),现在正在充电,他的接线桩头一个是铜的 一个是铝的 ,铜的可以焊接连线,铝的无法焊接(有网友说攻丝固定接线),没操作过 不知怎样做合适,请万能的矿坛明白的论坛老师指导一下。深表谢意!
现在上图看看: (桩头表面积其实很小 8X1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百安的电流,你有吗?

据卖家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图上的线肯定是门的沒有

感谢分析讨论!
我现在是给电池充电 12V0.8A  电线确实很细.

网友B:
不是有卖打好孔的吗。50c放电不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充电电流0.8A的话,放电电流怎么也超不出80A

我充电时间可以长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卖打好孔的吗。50c放电不夸张

第一批很快就卖完了 后来又弄来几块没有买打好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长短取决于容量和充电电流,充电的过程要限流限压

请教您 我应使用多大电流、电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端子。不会是铝的、是铅或合金的。

谢谢 卖家说是铝的 合金的也不好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铝、也能焊接。用一把最少200w铬铁。用好一点的焊锡、松香。铁粉(金刚沙。玻璃纤维、都行)用松香混 ...

感谢指导

网友:
这种桩头应该铆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当是卖电池的告诉你啊

问卖电池的 他也不懂  我改用1.5A  13V充电  已经充满了 就是不知道电流怎么样

网友:
铝接线柱接线一般都是攻丝,碰焊,铝焊锡丝,压接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指导  我现在使用攻丝和铆接的方法已经做好了桩头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这是我在大家指导下做出的桩头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铝、也能焊接。用一把最少200w铬铁。用好一点的焊锡、松香。铁粉(金刚沙。玻璃纤维、都行)用松香混 ...

好方法,收藏,以后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