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Mk50366 MK50372电子钟芯片引脚图和电路图

楼主(2018-09-25):
求个Mk50366 MK50372电子钟芯片详细引脚图功能说明和电路图,网上找便了只能搜到基本应用图,没有详细引脚图功能说明,是1989年第四期无线电上的,不知道那时后的电子报有没有详细引脚功能图,哪位朋友如果有麻烦上传下,这两个型号功能引脚一模一样,只不过Mk50372还可以驱动荧光屏。先谢了。

网友A:
给你个最详细的引脚图,这个我自己绘制的

网友:
111111111www.     chinadz.com/thread-298405-1-1.html

楼主:
谢谢了...   也下载了,但这个还是基本电路图   无接led显示屏的笔画段引脚详细说明,1至20脚,不了解1-20等引脚功能无法制作呀,继续求资料,哪位朋友有详细引脚图麻烦发个......

网友:
1111111111111www.    decadecounter.com/vta/tubepage.php?item=35

网友:
MK50395-6-7  脚位不一样  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谢谢了兄弟,收下了......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兄弟.....    全网都没有,在这找到了。论坛热心人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最详细的引脚图,这个我自己绘制的

真是太感谢了,兄弟。   论坛热心人多呀.....     全网都没有,在这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最详细的引脚图,这个我自己绘制的

还有,请问如果接成24小时制,请问接法如何接数码管【十时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如果接成24小时制,请问接法如何接数码管【十时位】。

这个块子我有,但一直没有用起来,所以怎样接24小时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应该给其他时钟模块(如LM8361、TMS1943等)静态数字钟电路的接法差不多,无非就是利用PM、Am显示输出来接十位的小时,另外,这个电路的35脚秒显示不能开路,该脚如果不接冒号显示,就应该接个电阻到电源正,否则整个屏会一直闪动无法停下来,显示屏是使用共阴的静态显示屏,另外这个片子有些脆弱,容易被静电击穿,最好是用IC插座,如果要直接焊接最好是烙铁断电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块子我有,但一直没有用起来,所以怎样接24小时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应该给其他时钟模块(如LM8361、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