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不平衡供电

楼主(2018-09-26):
我有两只LTC1051CN8精密运放,想用+9V、-6V供电,不知会不会对性能有所影响!此运放的供电最大为16.5V!

网友:
如果+9V -6V供电, 0V为GND, 这样就有一个共模电压 (9-6)/2=1.5V.

对LTC1051来说共模抑制比最小114DB , 500000分之一. 1.5V/500000=3uV,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不考虑其影响.

网友: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中点电位如何处理?

楼主:
仿真没问题!至于为什么要这样供电,是因为+9V后面还要接一个7805稳压

楼主:
如果用+ -6V的话,后面7805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
如果是需要从+6V稳压到+5V  , 可以用LM2940-5, 这个是输出5V的低压差三端稳压,最大输出1A.

输出电压由最后一个参数标定.如果LM2940-12,则是输出12V的. 理论上输出1A时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只需要0.5V.实际上要1V以上,这样有个余量,输出小于1A时,电压差会更小.

网友:
是贵一些,1元左右,是7805的2倍到3倍吧.
如果做产品是要计较成本; 如果是自己做着玩,产量小,可以考虑2940, 以前有不少路由器里可以拆到2940-5

另外, 既然你可以从供电得到9V,也可以从供电得到5V,而不是从6V-->5V. 当然7805功耗会有点大,注意散热.

网友:
输入、输出、反馈以地为参考,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没问题!至于为什么要这样供电,是因为+9V后面还要接一个7805稳压

这个原因和运放必须 +9V to -6V 供电没有半毛钱关系,难道就不能 7805 和 7806 都接到 +9V 上么?

至于所谓“不平衡供电”不知道谁发明的,正负电源不对称的意思吧?运放又没有伸出一个 GND 脚*里边还有个小人检测正负电源是不是(相对 GND)对称了。而且,所谓正负电源对称,也只是对运放接为反相放大器且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到 GND(0V)时有意义,此时运放 Vcm = 0V,运放有较好的性能指标如图:
*仪放倒是有

如果运放(反相放大器接法)同相输入端不接到 GND(0V),则 Vcm 基本不为 0V,是否正负电源对称没啥意思

如果运放接成同相放大器,那么 Vcm 几乎不会是 0V,是否正负电源对称又有何意义呢?

最极端的,就是运放“单电源”供电,负电源直接接到 GND(0V),运放不一样好好工作着 比如我们做一个电源,用 TL431(2.5V)做参考,运放接成同相放大器,运放单电源供电,-Vs 接到地(0V),+Vs 接到 +5V,你觉得运放会觉得自己不平衡么?

网友:
对运放内部来说,是不存在“地”这个概念的
所谓的“地”,只是外部的参考,对于运放内部,只要满足供电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共模电压这四者都在工作范围内,就可以正常工作,而后三者都是供电电压的函数,在手册中有注明,所以你需要关心的是外部的信号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所以,严格来讲,不存在所谓的“单电源运放”这种东西,所谓的“单电源运放”,只是针对单电源应用有优化,本质并没有变,比如,正常运放的共模电压和输入输出电压,都达不到正负轨,这种运放在单电源应用时,自然就无法处理0电位附近的信号,而所谓的“单电源运放”,一般都对负电源轨附近的应用做了优化,使得运放可以工作在非常接近负电源轨的位置,从而能够处理0电位附近的信号

网友:
没有什么平衡不平衡的,忽略GND之后就是妥妥的单电源
不对称正负电源大信号输出易限幅,在小信号工作时不用多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