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创MOS-620CH示波器,开机有光点,无扫描线,什么情况?!

楼主(2018-09-26):
麦创MOS-620CH示波器,开机有光点,无扫描线,什么情况?光点可以上下左右调动,左边四分之一区域可调动,无波形显示,苦修无果,请老坛友出手支招,大谢!

楼主:
x轴电压60v,Y轴15v,加基准1K信号光点上移,锯齿波信号也有,有这个机器的坛友试一下是否不接探头只能调水平位移四分之一??

网友A:
拍张面板图看看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光点只在屏幕左边四分之一区域,水平位移钮调到最右了,电路板上水平也调了,光点一直在左边

网友A:
这图片拍得——晕了——像素这么低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面板图看看

光点只在屏幕左边四分之一区域,水平位移钮调到最右了,电路板上水平也调了,光点一直在左边,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拍得——晕了——像素这么低咋看呢

七楼重新拍了,您看,光点只能在左边四分之一左右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七楼重新拍了,您看,光点只能在左边四分之一左右调节

都看不清右上角面板——检查下面板各开关的位置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看不清右上角面板——检查下面板各开关的位置是否合适。

位置都对的,我昨晚在淘宝网又买了一台旧的,准备对比一下修,非常感谢您的幇助

楼主:
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