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仁兄:这个甲类功放电路,是否成立?有没有朋友这样做过?

楼主(2018-09-26):
暂时是个示意图:差分电路结构,两路输出变压器,输出端串联 去推音箱。

不知道两个输出变压器串联,会不会有问题?

请多指教,谢谢!!

暂时传不了图,再试试~~

补充内容 (2018-9-27 15:39):
谢谢楼里各位高手、老师的指点!! (19楼细化了一下示意图)

楼主:
开始是想在甲类电路中,用晶体管替代电子管。
琢磨来琢磨去,就琢磨到这样子了。

网友:
你对这样做的结果,有什么预期?有什么期待?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可不可以达到。

楼主:
这个电路目前还只是个设想。

想听到好声音,这是起点,也是终点。但这个我没把握,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在目前这个电路设想里,三极管工作在小电流、线性区,试图模仿电子管,以便能直接借用市场上现有的输出变压器。但两个变压器串联的效果,目前无法预料。

这个电路对电源的波动容忍度比较高------较小的水塘,应该就可以------动态方面来自于一对互补的电流,而不是大水塘。调高恒流源的电流,能够支撑更大的动态,------目前的猜测。

不知道这个电路出来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

做做看吧。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二个变压器?用一个变压器可以不用担心直流磁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二个变压器?用一个变压器可以不用担心直流磁化的问题。

同意这个观点,顶一下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做法的实际结果,和中心抽头并不会有什么不同。这是在变压器都是理想变压器的前提下。实际情况,可能比中心抽头还差。

网友A:
上传一个线路给楼主参考一下。这个是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的,作者赵娜丽。据说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发烧“大咖”田寿宇用他夫人的名称发表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线路给楼主参考一下。这个是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的,作者赵娜丽。据说是当 ...

大师整理一下吧,看的真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整理一下吧,看的真费劲!

我晕,你以为我看着就不费劲啊? 这个田老爷子(据说已辞世)的图风格是有点怪异,好多图看着都别扭。
其实只要注意到二只推动管2SB568就是用作长尾倒相推动级,这个图就好理解了。线路架构与电子管电路几乎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为了方便推动级与输出级直耦,推动级用了异极性管。另外为了降低电源干扰和稳定输出级静态电流,输入级和推动级使用了简单的稳压电源供电。

网友B:
没人回复,我自己动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人回复,我自己动手

点个赞
下面一只2SB568漏画了一只基极对地的220μF电容,长尾倒相级的可变电阻原图是10Ω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感觉收益良多!示意图稍微细化了一下,请忽略具体的管型号和阻容值。
出发点:
1.借用差分、级联电路结构;
2.借用推挽输出变压器;
电路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
下面一只2SB568漏画了一只基极对地的220μF电容,长尾倒相级的可变电阻原图是10Ω

2SB568基极对地的220μF电容有,你细细看。10欧姆微调电阻不好找,我改成100欧姆了。还有那个π型滤波电阻看不清,标注成360欧姆了。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回复,我自己动手

好快的手!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B568基极对地的220μF电容有,你细细看。10欧姆微调电阻不好找,我改成100欧姆了。还有那个π型滤波电 ...

没有,你再仔细对比一下。
下边那只2SB568的基极需要一个直接到地的交流通路,否则性能将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B568基极对地的220μF电容有,你细细看。10欧姆微调电阻不好找,我改成100欧姆了。还有那个π型滤波电 ...

那个220u要到基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1只单独的220U的从基极接到地。

二郎神君就是独具慧眼,不愧这个称号。看来我是真的老眼昏花了。改正补图

网友:
电路不错,图早已收藏,可惜我是牛盲。

网友D:
完全可以,我有时间给你找出这样一个标准线路发给你。

网友E:
这图是有人做过,而且几个网站都有人做过,效果我先不转告.这么筒单的图,为什么你不搭一个试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是有人做过,而且几个网站都有人做过,效果我先不转告.这么筒单的图,为什么你不搭一个试听呢?

心里没底,所以先行请教,

网友E:
都是极简单的电路,希望网友多出些DIY贴,有花须拆直须拆,莫待无花空拆技.

象我们这样七十多岁,动手能力大幅下降,精力极差,眼力极差,后悔就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极简单的电路,希望网友多出些DIY贴,有花须拆直须拆,莫待无花空拆技.

象我们这样七十多岁,动手能力大 ...

谢谢版主!一定把它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我有时间给你找出这样一个标准线路发给你。

翘首以盼!

网友:
比最老的推挽电路多了发射极恒流及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郎神君就是独具慧眼,不愧这个称号。看来我是真的老眼昏花了。改正补图

我不老眼昏花,但是您这个供电电压,还有您的输出牛初级阻抗,要仔细斟酌一下这个电路的不失真最大输出功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我有时间给你找出这样一个标准线路发给你。

一开始,是双牛推挽,讨论一下,双牛就逃跑了一只野性的,变成普通.

整个贴的主题从春节序曲,突然拉成二泉映月了.大方向全面彻底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是双牛推挽,讨论一下,双牛就逃跑了一只野性的,变成普通.

整个贴的主题从春节序曲,突然拉成二泉 ...

这两个都想测一下,我自己也挺好奇的。
淘宝有靠谱的单端牛和推挽牛卖没有?不知水深水浅。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回复,我自己动手

图纸优化看起来舒服,不然看了半天脑子里一直在转换,很伤脑细胞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都想测一下,我自己也挺好奇的。
淘宝有靠谱的单端牛和推挽牛卖没有?不知水深水浅。
谢谢!

差动输出的阻抗高,用现成输出牛是不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动输出的阻抗高,用现成输出牛是不会成功的

测测看。我是个小白,这正是提高自己的机会。

楼主:
今天继续研究,还是有收获。找到了一份发明专利,我的这个想法跟专利发明人的想法几乎完全相同。
开心一下,总算得到了一个印证。

“一种低失真变压器输出的晶体管音频功率放大电路”
(10)申请公布号 CN 10239457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2.03.28
(72)发明人 刘训春 刘志明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低失真变压器输出的晶体管
音频功率放大电路, 由低压放大的差分放大部分
和高压放大的共基极放大部分组成;所述低压放
大的差分放大部分由偏置电阻、 共发射极连接的
差分对晶体管、 恒流源组成, 所述高压放大的共
基极放大部分由输出变压器、 共基极连接的差分
对晶体管组成, 本发明用晶体管取代了电子管作
为功率放大管, 克服了电子管寿命短、 失真大等缺
点, 采用差分放大使流过变压器的两组初级线圈
的直流电流方向相反, 克服了变压器磁饱和引起
的音质劣化的缺点, 本发明结构简单, 功能多样,
维修维护方便, 且大大降低了成本, 具有较强的实
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网友G:
这个专利的图前面赵娜丽的那个10W的图,应该都是工作在甲类状态的吧,输出管的功耗不小,但是电路中似乎没有看到温度补偿电路,实际操作的时候,要小心点,为了安全还是应该考虑采用适当的温度补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动输出的阻抗高,用现成输出牛是不会成功的

是有这个问题。
用互感模型简单仿真了一下发现,用电压源推动变压器初级,与用电流源推动变压器初级,频响曲线不同;
在电流源推动变压器初级的情况下,电流源内阻不同,频响曲线不同;
谢谢!会留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专利的图前面赵娜丽的那个10W的图,应该都是工作在甲类状态的吧,输出管的功耗不小,但是电路中似乎 ...

自己就做个小功率的,电压低,电流小,单管初步预想用 150V, 30mA, 静态功耗不到5W,把散热器绑好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大功率的还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