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48v350w的控制器能用50多v的电池吗?

楼主(2018-09-26):
求教电动车控制器是48v350w的,电池能用50多v的吗?比如3.2v的电池16串成51.2v或18串成57.6v的能使用吗,对电动车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可以没什么影响,3.2V 的16串可以。

网友:
可以没什么影响,3.2V 的16串可以

网友:
电动车的48V铅酸电瓶本来充满就是55.2V

网友:
这个可以的,就跟cpu超频一样,不要超太多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滤波电容,耐压够没问题。

网友:
里面管子一般是耐压75V

网友A:
48V电动车的控制器里面的电容一般都是耐压63V的,电池冲满电的电压不要超过63V都没问题

网友(2018-10-30):
引用 网友A:
48V电动车的控制器里面的电容一般都是耐压63V的,电池冲满电的电压不要超过63V都没问题

原来这样,学习了。

网友:
铅酸电池充满单个为14.4V。48V是4个串联。铁锂3.2V18串是标准最多的了。我也装了2组三元4.2V17串的用在60V电摩上。

网友:
48V的车充满电本来就是50多伏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大胆用。16串,3.2V磷酸铁锂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