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的 mos管,啥原理支撑?

楼主(2018-09-26):
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可以充电也能放电!
研究了下放电功能,就是一个放电mos管来作为负载发热放电,并无常规意义上的负载电阻,这个就不解了!
显示屏上设置成1-3安放电电流,那么机子是如何只通过一个放电mos来达到1-3安准确放电呢!
mos管好像一般都是当开关用,这里明显高科技了!
前辈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好栅极电压,想恒压就恒压,想恒流就恒流,想开关就开关。

前辈能具体展开讲讲吗?

网友B:
大功率SOM不完全导通,工作在放大区,本身就是一个负载电阻,只是要好做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话短说:
栅源电压设置为大于导通电压的一个合适值是开关。
以输出电压做反馈控制栅极电压是恒压。

这个我明白,和三极管差不多的控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SOM不完全导通,工作在放大区,本身就是一个负载电阻,只是要好做散热

三极管的开关和放大很熟悉了!
但是这个mos管不是很明白如何进入放大区?

网友:
场管好比水管,用手夹得越紧水流就越小,那个力度就在栅极0至12V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开关和放大很熟悉了!
但是这个mos管不是很明白如何进入放大区?

MOS是靠电压控制的,如果N沟道的栅极电压一般在3V开始进入导通(有的电压还要低一点,根据管子的不同特性),一般10V以上完全导通状态,在开启电压到完全导通这个过程中就进入放大状态。这个和三极管一样的,只不过是他是电压控制的,控制端几乎不用电流。简单说你需要他导通深度多大,你就调节栅极电压,这时就像一个可变电阻,用电压控制阻值大小。

网友:
控制好栅极电压,mos管工作在放大区。这里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开关和放大很熟悉了!
但是这个mos管不是很明白如何进入放大区?

电真空管和场效应管都是压控电流器件,阳极(漏极)电流由栅极电压控制,

即 ΔId=g*ΔUgs

半导体三极管则是流控器件,ΔIc=hFE*ΔIb

因此,改变栅极的电压可以改变流过阳极(漏极)电流。特定的,场效应管还有自恒流特性(电真空管不清楚有没有...),栅极给定大于夹断电压、小于导通电压的一个栅压的情况下,漏极电流伏安特性如下图,可见源漏电压大于一定值后,源漏电压的变化不再影响漏极电流,也就是说自己就恒流了。

IRF250,栅极电压 4.6V 左右时,相当于一个 1A 恒流器件:

网友:
MOS就是用电压控制管子通过的电流吧。 能控制电流大小,就是放大原理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