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Z4整流管特性测试,以及是否能通过150mA的电流。

楼主(2018-09-26):
测试1:
如果只给灯丝加6.3V的电压,那么在阴极和屏极之间大约有0.8-0.9v的电压。奇怪的是 阴极正 屏极负。
如果将阴极和屏极短路,此时大约有200多uA的电流,连一只二极管都点不亮。说明内阻很大。

个人分析,这是由于二极管内部电子的某种运动引起的,(因为把灯丝两头同时断电,随着灯丝的冷却,该电压慢慢降低,而不是灯丝感应过来的电压)。也可以理解为,要使6Z4这个二极管导通,屏阴之间电压起码要1V吧。

测试2:
如果在屏极和阴极之间加上直流的正电压,测试出如下表格:

我把两个屏极都测试了,可以看到两个屏极有些许不对称。我想这可能是制造工艺的问题。

再看手册中给出的数据:

可以看到:
1、我测绘出来的图像和手册中的是差不多的(手里没有更大的直流电源,因此没有做更大的测试)。譬如20V的屏极电压的时候,屏流接近60mA。这两者是基本一致的。
2、等效的内阻,随着屏压的升高而减小。整个成非线性分布,据说遵守3/2的定律。

测试3:
为什么做测试3,因为上面这个图是给屏极加的直流电压,而实际上6Z4一般是做整流,加的是交流电压。
二极管在直流和交流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下图是手册中给出的另一张图:这张图就是在整流状态下的特性。
差异的地方:
我们根据直流伏安特性图可知,60mA的时候等效的内阻是0.35k,也就是说在管子屏极到阴极的压降是60*0.35=21V直流。
再看看上面这张图,假设交流输入是300V,那么空载的时候是300*1.41=424V,考虑到电源内阻就算410V吧。而电流到了60mA的时候电压下降到了350,整整下降了60V。这么算下来60V/60mA=1K,此时居然有1K的电阻,而直流的时候是0.35k的电阻,这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说还要再测试一次交流输入和输出的图。
按说应该固定一个输入的交流电压值,譬如300V。然后改变负载来改变电流值,这样测绘出来的图才能和上面的比较。但我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可变的负载,我做的是负载100欧电阻+10uF电容滤波。然后改变输入的交流电压来改变电流。

这样测出来的和上面的也对不上,实际也没多大意义,但是定性分析还是有用的。

对比直流的伏安特性图,可以看到,6Z4工作在整流状态下,内阻要大得多。同样也发热的厉害。而工作在直流的缓冲(暂且这么叫吧)状态下,内阻要小得多。

因此,如果6Z4只做缓冲的话,两个屏极并起来,那么150mA的电流,我想是承受的起的。因为直流供进去的时候,它的内阻是比较小的,也就是发热比较小的,而决定是否超负荷主要是看屏极功耗。甚至很有可能会超过150mA都不会有问题。
这在论坛中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同样,对于这些器件严格来说,没有内阻这个东西的,我们等效一个内阻出来,无非是电路分析方便。它应该是管子内在状态的一个综合反映(主要还是阴极电子流的过渡状态)

个人理解,欢迎各位指正。感谢。

网友A:
2只6Z4并联吧,这东西几十年前人家研究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把 手册理解花了~~     手册的75毫安 是标准全波整流状态下用电容滤波方式出来的最大电流,  300毫 ...

按手册理解的确如此。

我想说的是,做直流缓冲的时候用到150mA,长时间没出问题,貌似和该状态的等效内阻比较小有关。

我觉着,真正决定寿命的是屏耗,屏耗也就是发热不超标,总体上就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写的是  “最大整流电流 75mA“没写是全波的还是半波的。"

你把手册照张图看看~

图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应该说的是一个屏极的电流75mA,而我说的是两个屏极并起来。

全波整流怎么可能只用一个屏,75mA就是两个屏一起的整流电流

楼主:
手册上写的是  “最大整流电流 75mA“
没写是全波的还是半波的。

如果全波整流的话,那么每个屏负责半个周期,如果总的电流出来是75mA,那么每个屏要过的电流只比75mA小点。

如果不局限于全波还是半波的话,那么每个屏只要要能过75mA才可以。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迷糊,这个最大75mA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着太纠结这个貌似意义不大,实际测试下来,超出一些也没有明显的问题。手册上也说了峰值可以到300mA,我理解就是300mA是能到达的,就是不能持续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6Z4最大整流电流手册写的清清楚楚75毫安,用到150mA超限了一倍,管子很快就报销了

那个应该说的是一个屏极的电流75mA,而我说的是两个屏极并起来。

网友E:
阴极受热,阴极自由电子飞出,到达阳极,您测得电流是阴极电子自由发射能力!

网友:
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资料为参考。

网友D:
6Z4最大整流电流手册写的清清楚楚75毫安,用到150mA超限了一倍,管子很快就报销了

网友F:
其实根本就不用费这么多的劲,就当是缓冲用,把电流调到150毫安,看看是否红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根本就不用费这么多的劲,就当是缓冲用,把电流调到150毫安,看看是否红屏就行了。

测试过,150mA,不红屏。
我还试过,单个屏极。90多毫安,10多分钟也没红屏,但感觉到管子温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阴极受热,阴极自由电子飞出,到达阳极,您测得电流是阴极电子自由发射能力!

但为什么阴极是正电压呢?

按说飞出去的电子到达了屏极,那么阴极应该是负电压吧。这个地方不理解。

网友G:
只加热灯丝,阴极溢出电子,屏级会收集一部分,溢出电子带正电,收集电子带负电,直至屏级负压对电子的排斥力足够为止,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个负压不是说二极管导通电压高,反而是说真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低,甚至是负的。
二极管通过对手脉动电流,峰值比有效值大得多,按有效值计算压降不具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加热灯丝,阴极溢出电子,屏级会收集一部分,溢出电子带正电,收集电子带负电,直至屏级负压对电子的排斥 ...

哦。理解了为什么阴极带正电了,失去了电子,当然带整点了。多谢多谢!

最后一句不太明白。为何计算管子上的压降 用有效值 无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是  “最大整流电流 75mA“
没写是全波的还是半波的。

"手册上写的是  “最大整流电流 75mA“没写是全波的还是半波的。"

你把手册照张图看看~

绝对的有说是全波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在这里了。

用途~~~没看到?

网友B:
   都把 手册理解花了~~     手册的75毫安 是标准全波整流状态下用电容滤波方式出来的最大电流,  300毫安是 整流管在给滤波电容充电时刻最大的电流脉冲值。   在电流 电容 任意一个参数变化后  均会对整流管的电流有影响。  而大家都在向300毫安看齐 挖掘它的潜力,其实 他的能力就是如此, 如果想要超额使用 后果必定是折寿,这个没有任何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途~~~没看到?

你是看的那个地方啊,按照此说法。

最大整流电流,就是说这个管子用于全波整流的话,经过他的最大的电流就是75mA。而不是每个屏极75mA。

6Z4是2个屏极,一个阴极,经过电流75mA,也就是阴极过的持续的电流是75mA,而2个屏极各负责半个波形,也就是以50HZ为间歇周期的75mA。(此处指考虑有效值,不考虑峰值)。

这么说用到150mA还真是超标了。 那么论坛里 意见不一 的到底6Z4能不能过150mA电流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

但事实上是直流缓冲状态 过150mA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做直流缓冲的时候 管子内阻比较小,至少是整流时候的一半,相应的屏耗会小很多,所以没问题。
当然也可能和管子质量有关,6Z4比较抗造也是可能的。

不纠结这个问题,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手册理解的确如此。

我想说的是,做直流缓冲的时候用到150mA,长时间没出问题,貌似和该状态的等效 ...

   150毫安 是两个屏极并联,   两个屏极的参数绝对一致么?    电流在两臂很自然的就会对等效内阻低的进行偏向, 所以有一个臂必然电流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看的那个地方啊,按照此说法。

最大整流电流,就是说这个管子用于全波整流的话,经过他的最大的电 ...

这个事在这早就讨论臭了!你要是就要把全波整流看成加二减二的关系那你错了!嗨有说可达300ma的!是不是很威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毫安 是两个屏极并联,   两个屏极的参数绝对一致么?    电流在两臂很自然的就会对等效内阻低 ...

这个肯定会偏的,我 测试2 里面也已经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在这早就讨论臭了!你要是就要把全波整流看成加二减二的关系那你错了!嗨有说可达300ma的!是不是 ...

我理解的是,全波整流就是上下两个半波合起来的,既然出来是75mA,为什么不是一家一半呢?
如果两个屏极出力不一样,这按说是不应该的。
如果出力大于 75/2,那么多出来的到哪里去了?
如果出力小于75/2,那么差的到那里去了?

这个地方不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H:
楼主白忙呼了,要是整流能负载150MA厂商早就吹嘘了,还可以賣个大价錢,他们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白忙呼了,要是整流能负载150MA厂商早就吹嘘了,还可以賣个大价錢,他们不傻.

我觉着不能这么去理解。

手册上说的75mA,是全波整流状态。
我说的150mA,是直流的缓冲状态,这个状态手册没有给出。
我并不是说在全波整流状态可以到150mA。

我想说的是,在直流缓冲的状态,管子等效内阻比较小,因此多大一点的电流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管子多有保险系数,有很多产品多含直保险系数。

网友I:
电子管的阴极发射材料,是可以挥发的。你这个测试不外就是检测阴极发射电子能力,你测量了多长时间工作在150毫安?如果只是新管子短时间,那就毫无意义,你需要让管子长时间能输出那么大电流,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管的阴极发射材料,是可以挥发的。你这个测试不外就是检测阴极发射电子能力,你测量了多长时间工作在15 ...

的确,这个是测试不出来的。

1、这个测试时间到底要多长。
2、有完全相同的两只管子做测试吗?
3、其他因素会影响吗?

我觉着这些都不是一般的人力可以达到的。的确我150mA也只是10多分钟而已。

我只是按照测试的结果推算没问题的,我想这个结果将很难证明了。

后续有条件,我看看能不能通过测量管子的温度来佐证这个问题。因为损坏的原因不外乎温度过高,红屏。 也就是我只要温度不高,那么就可以简单的认为可以的。

网友I:
你可以通电7x24小时测量啊,电子管的寿命,就是这样抽样检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全波整流就是上下两个半波合起来的,既然出来是75mA,为什么不是一家一半呢?
如果两个屏 ...

每屏一半是肯定的!但绝不是75的一半!你多看些整流电路的原理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通电7x24小时测量啊,电子管的寿命,就是这样抽样检测出来的。

关键管子出厂后本身的寿命都不一样。如何去测试呢?

再打个比喻,一阵风吹过来了,其中一只管子温度降低了,因此延长了10多分钟。

直流电源带问题,交流电变动了,直流的没变。因此又不一样的。

我觉着业余环境要测试这个,基本没可能。再说厂家测试,出来专门实验室外,也不是测试一只两只的管子,是要批量的测试来减少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屏一半是肯定的!但绝不是75的一半!你多看些整流电路的原理就清楚了。

你说的是,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吧。这个我知道,半波整流出来的电压并不是全波的一半。

但在这里我觉着并不是这个问题。

忘记那个论坛的一个帖子了,说一个电烙铁,加了一个二极管以后功率是多少。有说四分之一的,有说60%的,五花八门,引用各种公式的都有。
但最终有人用功率计实测下来了,就是一半,因为另半个波形没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只6Z4并联吧,这东西几十年前人家研究过的,

我看过他们的帖子,也是各种说法都有。
但没看到从 等效内阻 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

当然我不是说我分析的对,我意思是可以按照这个角度去理解试试。

网友:
短时间无所谓长时间寿命大打折扣

网友:
电子管有较强的抗超载能力,困难时期用6H2替代6Z4做全波整流制作五灯收音机,工作一、二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吧。这个我知道,半波整流出来的电压并不是全波的一半。

但在这里我觉着 ...

功率等一半好像不用算啊~

你一半咱一半俺的拿跑路了你就剩一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为什么阴极是正电压呢?

按说飞出去的电子到达了屏极,那么阴极应该是负电压吧。这个地方不理解。

请看看红圈。2X350V的基本数据,当电压不同程度低于此值时其整流电流可以略有提高,但也不可能成线性关系,其实屏极到一定电压后曲线就会趋于平直。

网友:
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要拿出来争论一番。愁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会偏的,我 测试2 里面也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 啊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会偏的,我 测试2 里面也已经看出来了。

60年代物品匮乏,可是北京的牡丹911收音机却用了两只6z4整流是不是设计师脑袋出问题了。

网友:
还要注意图上6Z4并联的标准接法,这些细节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用6Z4并联时,都是两个阳极一连接就上阵了,错矣!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有人干过这事。

还有人用DW-26的表测试过,帖子找不到了。这个表出来的是 真实的有功功率。

上面2个不同的人测试的,结果是一致的。

我准备过段时间(现在手里缺个设备)。

再用我自己的方法试试
我初步计划,在管子表面放一个温度探头。比较交流整流75mA和直流缓冲150mA两种工况下的管子温度。从而推断对寿命的影响。

网友:
现在也不差钱,直接用两个6z4整流,分别带两个负载,一个负载电流75mA,另一个负载电流150mA。连续工作两个月,什么争论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理解了为什么阴极带正电了,失去了电子,当然带整点了。多谢多谢!

最后一句不太明白。为何计算管 ...

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保持较高,在一个半周之内仅有峰值附近的一小段时间二极管是导通的,大部分时间是截至的,虽然整流输出是75毫安电流,可二极管流过的峰值要大得多,甚至超过750毫安,二极管是工作在脉冲状态的,实际压降也要大得多

网友:
较真,都是老声常谈的话题,最便宜的管子,咋用都行。

网友:
阴极的电子发射材料是有电阻的,从y

网友:
阴极的电子发射材料是有电阻的,从阳极流出的电子会重新回到阴极并对电子发射层加热,超出设计电流会使得阴极温度增高,增高太多阴极就不能达到设计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