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双声道用一个5Z3P够不够?

楼主(2018-09-26):
如图所示,想用这个图施工,手头的变压器是双330V的,是否合适用5Z3P整流?
谢谢。

网友:
推挽不建议胆整流

网友A:
5Z3P是250mA的,用一个比较凑合,不过问题不大

另外推挽为什么要胆整流,5Z3的内阻很高,除了甲类推挽外动态电流不是恒定的,为了供电电压稳定需要电源的内阻足够低,所以还是用桥吧

网友B:
5Z3P不够,推挽机建议就用晶体整流。交流电压高可以换成807,甲乙类推挽。功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Z3P是250mA的,用一个比较凑合,不过问题不大

另外推挽为什么要胆整流,5Z3的内阻很高,除了甲类推挽外 ...

手头变压器电压略高了点,次级330V的,感觉胆整流内阻大正好可以抵消电压高的问题。
不过内阻大确实对动态范围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5Z3P不够,推挽机建议就用晶体整流。交流电压高可以换成807,甲乙类推挽。功率更大。

FU-7的输出阻抗与6P3P不一样,而且FU-7有屏帽影响美观。

网友:
6p3p推挽用5z3没有问题,大胆用,不用纠结

网友:
美多HF20高传真扩大机,是单声道的6P3P推挽,一个5Z3P。两声道最好是两个。

网友:
一个5Z3P不够,建议使用石整流。

网友:
6P3P单声道推挽用5Z3P完全没问题。16毫米电影扩音机就是这样配置的,长期用也没问题。双声道就不行了。

网友:
电路图中输出功率有待商权。5Z3P够与不够用数据说话,见表自己看吧。

网友:
绝对够用了,我的就这样用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还是用二只好,不要去挑战极限。

网友:
电子管过载能力强,超极限使用外表经常看不出来,只有个别情况会红屏,会有温度的提高,现在机器都用敞开式结构,环境有空调,这样所产生的是寿命问题。

楼主:
看来还是石整流算了,电压高就高点。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就用两个,
如果用一个,最好用5Z3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就用两个,
如果用一个,最好用5Z3PA。

请教版主:
准备按照这个图施工,只改动电源变压器次级为340V,另相关滤波电容耐压也相应提高或改为450V电解串联。其他元件参数的话工作点有问题吗?输出变压器阻抗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
准备按照这个图施工,只改动电源变压器次级为340V,另相关滤波电容耐压也相应提高或改为450V ...

电子管整流,你得改成双340V。
全波

网友D:
为何不用6Z18,6Z19,量大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整流,你得改成双340V。
全波

变压器是双340V输出的,准备用晶体管全波整流,电子管没合适的管子,而且电源变压器没有合适的灯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用6Z18,6Z19,量大又便宜

不折腾电子管整流了,综合网友的意见感觉晶体二极管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双340V输出的,准备用晶体管全波整流,电子管没合适的管子,而且电源变压器没有合适的灯丝电压 ...

晶体管全波整流,那就还双3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全波整流,那就还双310吧

只有双330V的变压器,作用尚好,拆自扩音机,想利用上。
另输出阻抗合适吗?准备买输出变压器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双330V的变压器,作用尚好,拆自扩音机,想利用上。
另输出阻抗合适吗?准备买输出变压器了,谢谢。

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问题。

谢谢,马上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