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甲苯溶解AB胶加油漆,能不能做成修复塑料外壳的有色胶?

楼主(2018-09-27):
半导体收音机外壳破裂或者缺肉,用这个方法修补行不行?突发奇想,请懂的朋友讲一下,这样制作有没有危险,二甲苯易燃。

网友A:
不行。AB胶固化后的确很硬,加工过程看似简单,但是AB胶固化过程中会有大量气泡产生,修磨后会出现许多“砂眼”,并不美观。而且固化后体积也会收缩......还是应该找相同的材料“挖补”后效果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AB胶固化后的确很硬,加工过程看似简单,但是AB胶固化过程中会有大量气泡产生,修磨后会出现许多“砂 ...

您所言极是,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而且凝固慢。我这个想法不行。谢谢指点。

网友B:
我现在用机修行业的铸工胶,据说是可以粘接机体,A管是黑色的黏稠的液体,B管是透明的黄色的液体,混合后干得很慢,比哥俩好要结实,需要用壁纸刀和砂纸慢慢找平,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机修行业的铸工胶,据说是可以粘接机体,A管是黑色的黏稠的液体,B管是透明的黄色的液体,混合后干 ...

谢谢,好办法。

网友:
干后树脂形态的铸工胶可能比较适合您的要求

网友(2018-11-01):
修补收音机,电视机壳最好用的三氯甲烷。将三氯甲烷液体滴进破损处的缝隙里,稍等一会,待缝隙两边的塑料融化了稍微用力挤压一会,待塑料凝固了就可以松手。放置一段时间等塑料的强度够了就可以进行修正挤压出来的多余的塑料痕迹。

网友:
我也学习了一些知识。

网友:
推荐使用光固化环氧树脂加上色浆,固化后可以切割打磨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