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及代换的实践

楼主(2018-09-27):
自从从老电脑坛友处买了几块12V开关电源板,都是次级整流管出了问题,经过换管以后,都能正常工作,对该板也进行了一番探讨和研究,该板选用了贴片的OB2369电源管理芯片,管脚少,外围元件简洁,维修和代换比较方便;
在使用中,一块板子可能功率输出管管脚虚焊,爆管不工作了,对照电路原理图进行维修,功率管,保险管,和一只电阻开路进行了更换,重新正常工作; 照片
另一块输出19V的惠普开关电源,改成正负电源,改成功后可能接触不良,也是开关管爆,经过检查,发现也是采用OB2269电源管理芯片,参考电路原理图,逐一检查各个元件,对不正常的一一代换,最后成功;

前些年从坛里购买的几个24V开关电源,有一个也是爆了,当时一气之下,把电路板掰了,经过前几天的维修实践,萌生了看看能不能把它捣鼓好的念头,把剩下的残板又找出来了,该板采用大家熟悉的UC3842电源管理芯片,经过和好的板子对比,发现除高压滤波整流外,尚还完整,于是,对照UC3842原理图逐一检查,UC3842用插座接入,元件(包括次级元件)也补齐,从另一个电源板接入320V直流,正常工作,但次级30100整流管发热,经版主指点,是耐压不够,换用更高耐压的整流管,正常工作了;
经过几次的修理实践,发现开关电源的修理也不复杂,就是把电路研究彻底,元件一一检查要全部正常,在学习中,又发现有个更简洁的电源管理芯片:OB2263,该芯片省略了OB2269工作电压和启动电压分开输入的麻烦,和UC3842相同,合并输入;
淘宝上购了5片OB22638脚芯片,打算实践一下(贴片芯片太小,业余条件下不好用)
对照UC3842电路图,找出各管脚的相同功能,一一对应,把        UC3842从板子上拆下,用网线的铜线打孔接入电路板(网线铜线有一定的硬度,可以支撑新换上的芯片),网线铜线另一端焊上8脚插座管脚,反复检查管脚对应关系,先不接入功率管,接入电源,测量芯片的工作电压,320V经电阻降压空载电压在50V左右,断电后接入芯片和功率管,不工作,检查接线和电路板,没错的,但就是不工作;
重新上网,找到OB2263的原版文件,终于找到了问题,原来2263的贴片封装和8脚直插的封装不一样,见图

重新按图资料改动接线,OB2263代替板终于可以工作了;
找块洞洞板,重新恢复高压输入.滤波.整流部分,一块完整的开关电源又成了; 照片
编辑的匆忙,有些图片重复. 漏发;
最好说点体会,其实有些开关电源坏了,不好修的话,可以考虑用OB2263管理芯片去代换,因为芯片管脚少,功能也不缺少,价格低,尤其是用817光耦的,基本上电路都大同小异,共同点有下面几方面:
1:都是由320V高压经大阻值电阻降压启动开始工作,副绕组经整流供电,大部分是合二为一其供电;
2:芯片直接输出驱动功率管工作;
3:由功率管发射极的电阻上端反馈给芯片,检测其工作电流大小;
4:由817光耦输出进入芯片,进而控制功率管工作,保证次级工作电压不变;

网友:
不错,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3842是单端电源的经典,494是半桥电源的经典,熟悉这两个经典,  是它激式PWM 的关键。

网友:
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工作在高温高压状态,是开关电源最容易损坏的元件,所以维修开关电源,首先要检查高压部分有没有元件损坏。

网友A:
山上的不想修,原装的不会修,这毛病怎么破

网友:
有时想修,有时烦的不修,其实还是大牌的好,质量好,山上的,修好了还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不想修,原装的不会修,这毛病怎么破

和我一样。上次拿一个48v的模块电源也是没办法。

网友:
楼主厉害,用洞洞板修好。

网友:
家里好几个坏的电源,技术不行,一个也没办法修,不知道哪问题

网友:
本人用NCP1200代换,只要个启动电压就行了。
就是这片子工作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