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识小元件参数

楼主(2018-09-27):
年龄大了,眼神也不行了,好多元件字体无法识别,想到了相机和手机的拍照功能,可用相机的放大功能识别元件参数;
下面是用手机放大后拍的几张照片;

网友:
能不能直接用手机的数码变焦功能?不必拍照再看

网友:
我近视眼 坐公交看不清站牌就拍照放大看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子搞,带微距模式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使用支架更简单,搁扫描仪上扫出来的。

这样很清楚,但手机还是要方便些,有些板子放不上去,或者至少要拆下来,各有长处。

网友B:
一直想请教 有无手机软件能直接判定  元器件参数  的?如什么电阻 多大?类似 拍个花草能显示 什么学名 科目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请教 有无手机软件能直接判定  元器件参数  的?如什么电阻 多大?类似 拍个花草能显示 什么学名 科目 ...

我见到用手机拍下花草,上网就可以知道是什么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到用手机拍下花草,上网就可以知道是什么花!!

是啊  很方便。就是 不知道 电子元件类 有无此类 手机软件?

网友:
有放大镜功能,这是屏幕截图,截图还可以再放大。比真实的放大镜好,屏幕大,不用凑过去看,还可以开照明。

网友:
我来一招。电子市场有一种小脸盆大的工作放大镜,有二至三节伸缩摇臂,镜头有LED灯,价格一百二、三十元,戴上老花镜足矣,再配上一个手柄三倍放大镜,修机查线路绝没问题,平时也可用来拣菜,镜头脏了用洗洁精洗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使用支架更简单,搁扫描仪上扫出来的。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的,分辨率多少。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现在有一种电子放大镜(显微镜) USB接口可以用电脑显示器看

网友:
30多岁一直用这个方法。不过后来还是买了个电子展台。因为用手机太累,又会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需任何设置,和平时扫描普通文档或者照片一样的,相对来说,设置成文档清晰些。分辨率随意,120到300都 ...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手机焦距要好才行呀

网友:
手机质量好才行

网友:
厉害,高手果然在民间啊。

网友:
如果我说直接肉眼看的,70后,会不会被打?

网友: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网友:
经常要用手机拍图,要不看不见。

网友:
有没有手机app,能拍照读出色环电阻值,吧smd器件的缩写标识转换为具体型号等